555组成方波震荡器

楼主(2009-12-16):
555组成方波震荡器。一般把2,6脚连在一起。它们和七脚中间接一个二极管。请问这一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如果不加二极管,就是可以输出脉冲。难道就是二极管的作用造成的吗?

网友A:
如果不加二极管的话,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宽度不可能一致。

楼主:
二极管就是组成了两个回路了。一个充电,一个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