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12-16):
需要设计精准传输模拟高电平,目前手里有若干电阻和两个CMOS管:一个是N管,一个是P管,要选择哪个管作为开关管?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A:
模拟的叫高电平不确切。
控制电路的供电低于这个要传输的电压,只能用P管。
因为N管需要控制电压高于要传输的电压Vth才开始导通。

网友B:
都要用,去看模拟开关IC如4051之类的内电路,其开关桥臂由一个P沟道MOS管和一个N沟道MOS共同构成。

楼主:
多谢!还有个问题想问下,在PCB布线过程中,退偶电容一般位于PCB上哪些位置?为什么?

网友C:
“退耦”意与“耦合”相反,意在阻止不需要的信号出来。所以,退耦电容自然通常是放在IC的电源引脚处,
以阻止IC内的高频谐波由电源通路传出。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个问题,逆变失败是指什么,并且会导致什么后果?下面的这些可能,哪些能导致逆变失败,1)逆变角太小;2)出现触发脉冲丢失;3)主控制电路损坏;4)电源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