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9-12-16):
大家好,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做项目用一个精简指令的51,DATASHEET上标出来是4MIPS。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说一秒钟执行400W条指令。但是我看了一下说明上介绍执行不同的的指令的需要的时钟周期是不一样的,差不多1-8个时钟周期吧,但是单片机的晶振的频率是一定的。。那这个4MIPS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是不是一个平均速度呢还是什么????
谢谢指点!!!!

网友A:
51各指令时间是不同的,就算是所谓单周期51.         一般写法都写接近4MIPS......    人家那是广告用语,人家可以说从头到尾都NOP是4MIPS,  你就别钻牛角.4MIPS还是3.9MIPS对你其实没任何影响.不会是ST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想算一下功耗,所以想算一下占空比,那按你的意思说这4MIPS是平均速度对吧?就是说因为不同指令执行的周期数是不一样的,但是时钟周期是一定的,所以所说的4MIPS就是平均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