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LCD 12864的接口和用法都一样吗?

楼主(2009-12-16):
今天买了一块信利的液晶屏12864-2,那个老板说他没有datasheet,说在信利的网站上可以找到,但我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那这个12864和其它的12864的用法和接口都一样吗?是并口(我猜的,因为有20个口),应该不带字库。
传个图片上来,

网友A:
并口的大同小异,最好有数据手册。老板没资料你为啥不换一家有的买呢,那个东西现在都烂市了。

楼主:
哎,我还买的好贵,70RMB,那个datasheet在网上搜也没有搜到。

网友B:
并口的引脚基本是一致的,百度上搜索一下,很多的.

网友B:
并口的引脚基本是一致的,一般是不带字库,谷歌上搜索一下,资料很多.

网友B:
要驱动程序的话,可以给你一个,在论坛中也可以找到的...

网友C:
晕哦
LS刷屏:P

网友D:
在网上一个能用的程序,慢慢的试。

网友E:
靠,现在12864便宜的30、40,贵的100多(军品除外)。没有说明书的不建议采购。

网友F:
就是,没有资料的不要碰。之前我买了一个12864的屏,竟然有两个CS端。找不到资料,都废在那里了。:@

网友G:
汗~
有两个CS端的12864屏太多了,是HD61202/KS0108系列的。这个系列至少占了12864屏80%以上的市场

网友F:
呵呵,被见笑了。之前公司用的屏都是一个CS端的,一种TOPWAY,一种TRULY的。

楼主:
我的就是两个CS端的,板板上标了一个KS0107,它和KS0108有区别吗?

网友G:
呵呵,这是一套芯片,KS0107是COM驱动;KS0108是控制器和段驱动,并连接MCU
两者一个负责横向一个负责纵向,要配套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二维阵列系统(驱动阵列)的。

你可以看到,这种12864的屏是有3个大IC的,就是1个KS0107+ 2个KS0108;而19264的屏则是1个KS0107+ 3个KS0108。

网友H:
20个口 一定是并口的么?不清楚!

你的估计是有屏幕亮度控制吧

楼主:
恩,长见识了,谢谢老X。:)

网友I:
回复 楼主:
可以参照一下这个

网友F:
#14 老X:
      有没有两个CS端的LCD的DEMO程序。因为那屏的资料不全,目前也没找到合适的资料,那两块屏废在哪里了。谢谢!

网友J:
这种12864很常见,对比下引脚就知道了.

网友K:
刚搞定19264没多长时间,跟12864差不多,可能不同厂家的LCD对CS的操作方式不同。有的厂家对CS的操作高电平有效,有的厂家是低电平有效。最好去厂家的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