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直播】一个数字温控仪表的实现(能显示了)

楼主(2009-12-16):
一、序言
     太原的天气真TMD冷,冻得我现在还不停的打哆嗦。更可恨的这里还没有任何征兆 停水停电停暖。昨儿个又下雪了,地上全是未化的积雪,还好比上次小些,上次下雪的时候俺还穿着网格状的鞋,交通瘫痪致使俺没法出去买鞋,所以直接把脚丫子冻坏了。后来天气好转俺打车出去一口气买了两双鞋回来,呵呵~~~:lol
     刚才吃完饭,超近道回屋子,不想地太滑,把俺给摔翻了,唉,人老了,不行啦。看来做任何事都不能走捷径啊。为了再次避免霉运袭来,俺决定在此发帖做点善事,以求得到苍天的怜悯和内心的安宁(话说俺最近也没干啥坏事呀)。
     在楼下吃饭时发现煤炉子的火又灭了,这是什么破炉子啊,一不注意火就灭了,风口子大点浪费能源,小点呢火又灭了,另外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把煤球给烧完了,或许是楼下那几个小子不好好干活,跑到电脑旁上QQ聊美眉去了!
     话说这几天俺也闲着,加工的板子订购的器件都还没有到,那俺就发挥下伟大的助人为乐的精神,替那几个小子DIY一个温控器,温度低了就报警提示该换煤球了或者该调风门了或者干脆自动鼓风。
     写到这里,我这浑身又发抖啊,多罗罗,寒风冻死我咯。我自己的屋子还是用泡沫和纸板糊的窗户呢,真是便宜那几个小子了。但想想俺应该为人民服务,那就忍着牙干吧。
     唉,似乎09年还没穿过“裤子”呢,希望本文能成此美梦吧。

楼主:
二、写些什么呢
    为了吸引各位观众的眼球,咱总得写点新奇的东西吧,要走差异化路线。既要有技术含量以免丢这工作好几年的脸面(话说俺也没工作几年尚属菜鸟而且更要命的是现在还失业了),又要有看点通俗易懂能引起观众认可。看来是有难度,那么我就认真写吧,写得不好的话各位请文明拍砖。
    实现基本功能那是必须的,就是要能测出温度来,还要能调节温度。这是大多数温控表的功能。
    当然,咱为了面子(唉,都是这面子害的),还得整些新元素。没有打草稿,凭着感觉写,俺就随口一说吧,各位可别太较真,具体效果还得看时间够不够以及水平够不够。
    第一、使用汇编、C以及C++三种语言混合编程来实现。
    第二、玩点OS之类的东东。
    第三、搞点UI(用户界面)之类的新招。
    第四、或许还能玩玩PID。
    第五、谈谈项目管理。
    目前就想起这么多,实际写了多少算多少。

楼主:
嘿嘿 古版真积极 谢谢支持哦~

网友A:
我不是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路过围观一下就走。。。

楼主:
三、项目管理
    先看几张图片吧,从我的电脑里截取的图片。

    图1 文件目录导航

图2 右键快捷菜单

    仔细看,你可能发现了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对了,她就是SVN。
    SVN何许人也?废话少说,先到她的站点去看一下,一分钟之后咱继续:
    http://www.subversion.org.cn/
    SVN是一个版本管理工具,用于管理文件的版本,主要是指代码文件。我现在用她来管理我的项目开发中涉及到的软件硬件文档等多种信息。
    如果你工作了好几年,还在用拷贝粘贴的方式来备份你的资料,然后被那些资料弄的一团糟的话,那么你应该考虑下你是否该用我介绍给你的方法来试一下?
    SVN的安装使用别问我,我也说不清楚,自己GOOGLE去。
    当然,版本控制工具有很多种,比如 VSS,CVS,SVN。简要比较一下:VSS是微软的一个工具,简单易用,如果个人用的话,用这个也不错,但如果是联网使用VSS,会有安全隐患;CVS俺不熟悉,用的比较广泛;很多开源项目都是采用SVN来做的,俺也就赶下潮流了选了她,SVN+APACHE搭建服务器,让你随时随地可以check in & check out你的资料。
     一个项目可能有很多人员参与,有项目经理、硬件组、软件组以及其他辅助人员。所以你的项目资料应该分门别类并设置不同的访问权限,这样便于项目组所有人员来协调工作。
     利用版本控制工具,然后再利用一些项目管理工具,便于项目经理科学有序的协调控制整个项目的进度。我曾经这样干过一回(仅仅一次,在小企业有些东西要推广不容易呀),然后很轻松的完成了整个项目,并且是提前完成了。截图为证:

     图3 项目进度安排
     本来是想在我的电脑上建立这个 数字温控仪 项目,让广大观众能切身体会下利用这些工具来做项目,但无奈的是俺这局域网的路由器管理比较严格,我没法让我的服务器对外提供访问,所以只好用文字来表述了。
     共享一个项目文件目录结构,并配有简要介绍:

网友B:
打酱油,看热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叶兄 俺也是看你写连载 所以受影响了 于是也硬着头皮咬着牙 豁出去了:lol

网友C:
哈哈,连载是我的最爱啊,给你加酷、高亮、置顶!

网友D:
色狼要打造史上最牛温控啊。。。:lol

网友D:
哈哈,连载是我的最爱啊,给你加酷、高亮、置顶!
引用 网友C:

这个压力可给得不小啊..:lol

网友E:
;P   把小叶的路子学到家了

楼主:
四、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一个项目开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环没有做好,接下来就有无数的乱起八糟的事情,你不得不一遍遍地修改,越改越乱,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改成啥样了,然后还得推到重来,甚至乎还得推到好几次,如果是团队开发,那就更加没法整了,你们都会崩溃的。郭德纲有个相声里说的挺有意思,说是把图纸拿反了,造烟囱却挖成了井。
    对于很多小企业,这个阶段相当地不规范,往往是由老板对技术人员随便一说,就让你去做吧,做出来再说,然后不满意,然后又继续改。但是做设计不是吃饭,哪有这么简单呢,每改一次都要人老命啊!这种情况该如何避免呢?那就是最好是用文字的方式来记录,空口无凭,立下字据为证。这样即使要改,那也有个说法了,进度慢是因为老板改需求了,不是你偷懒了,否则你是受了苦还在老板心中没有留下好影响,有苦说不出啊。本来这个需求是应该由客户来提的,一般来说你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客户的,所以老板就是你的客户,老板的需求往往是比较朦胧的,所以作为研发人员的你应该把这个需求进行细化,然后从专业的视点来写一份需求说明书,由老板进行确认,然后你再进行设计。
    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温控仪表,需求还是比较明确的,毕竟是自己提嘛。
    现在整理一下(整理过程中我考虑了我现在手头上所拥有的器件),把需求的要点记录如下:
    1、设计成仪表的形式,外形尺寸96*96mm,深度124mm。
    2、采用两个显示窗,使用五位数码管,分别显示SV值和PV值。
    3、采用4个按键。
    4、测温范围0~100摄氏度,精度0.5摄氏度。
    5、采用回差式控温模式,扩展PID控温模式。
    6、有系统工作状态指示灯,用来显示输出大小。
    7、具有参数设置界面,能够调整SV值,小数点位数,工作模式。
    8、采用市电供电。
    实际的需求说明书还要复杂些,可以去参考一下软件工程之类的书,我这里就省略了若干。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 你们的支持就是俺的动力呀

网友F:
再支持一下  我也装了SVN   不过一直没用
我现在用syncbackse搞差异备份

楼主:
五、系统设计
    我采用的是原来一套旧的仪表板子,加以改造来实现这几个简单的功能。但是对于系统设计这一块,俺再啰嗦几句。系统设计包括整个系统的工作原理,硬件实现以及软件实现。在一个企业的技术团队之中,系统设计才是最挣钱的岗位,有可能系统设计师不干啥实际工作,不画电路板不写程序,但是人家就是牛X,人家定的方案就是可行,所以钱拿得多也是合情合理的,要是让我这种菜鸟去定方案,有可能就把大家都带阴沟里去了。对于目前我们讨论的这个温控仪表系统工作原理是比较简单的,也就体现不出系统设计师的水平了。这两天在琢磨一些电磁无损检测(NDT)方面的东东,这个东西的系统工作原理就比较复杂,力不从心啊,这个时候就能体现系统设计师的水平了。唉,扯远了,对不住了~
      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系统:
    1、仪表壳,到仪表壳厂家去找就是了,GOOGLE长河机箱。
    2、电路板设计成三块,镶嵌在仪表壳内。其中一块为电源板,一块为显示板,一块为主控板。
    3、采用DS18B20作为温度传感器,由于旧板子上没有这东西,我还得改造下。
    4、主控板采用ATMEGA64作为MCU,外扩32K RAM,这样才能玩复杂些的软件。
    5、开关输出部分就采用继电器,线性输出部分采用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输出。这个也还得改造才行。

网友D:
至少还得加个远程通信呗。。。:lol

网友G:
外扩32K RAM有点夸张了,除非要玩开发板一类的东西……

网友A:
嘿嘿,SVN收不收费?

免费的版本管理软件哪里有?!

网友H:
嘿嘿,SVN收不收费?

免费的版本管理软件哪里有?!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免费~~linux下的
windows也可以装server,不过我没搞过,问小狼吧
客户端windows下也有~

网友A:
想用VSS,但不知道能否免费!?

网友H:
话说这么多年了,还真没用过收费的东西哈哈~~~~

楼主:
白天去了趟少管所 现在接着写~

楼主:
回复一些提问:
通讯部分再说 我慢慢写
外扩32KRAM是想做一些复杂点的程序
SVN是免费的
VSS不免费的 MS的东西咋可能免费呢 除非你使用DB

楼主:
六、详细设计之硬件篇
    硬件上比较简单的,我一步一步讲,不仅讲我是怎么做的,还要讲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6.1、MCU部分
    使用ATMEGA64单片机,此单片机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从收据手册上摘录一段如下:
Features
• High-performance, Low-power AVR® 8-bit Microcontroller
• Advanced RISC Architecture
– 130 Powerful Instructions – Most Single Clock Cycle Execution
– 32 x 8 General Purpose Working Registers + Peripheral Control Registers
– Fully Static Operation
– Up to 16 MIPS Throughput at 16 MHz
– On-chip 2-cycle Multiplier
• Non-volatile Program and Data Memories
– 64K Bytes of In-System Reprogrammable Flash
Endurance: 10,000 Write/Erase Cycles
– Optional Boot Code Section with Independent Lock Bits
In-System Programming by On-chip Boot Program
True Read-While-Write Operation
– 2K Bytes EEPROM
Endurance: 100,000 Write/Erase Cycles
– 4K Bytes Internal SRAM
– Up to 64K Bytes Optional External Memory Space
– Programming Lock for Software Security
– SPI Interface for In-System Programming
• JTAG (IEEE std. 1149.1 Compliant) Interface
– Boundary-scan Capab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JTAG Standard
– Extensive On-chip Debug Support
– Programming of Flash, EEPROM, Fuses, and Lock Bits through the JTAG Interface
• Peripheral Features
– Two 8-bit Timer/Counters with Separate Prescalers and Compare Modes
– Two Expanded 16-bit Timer/Counters with Separate Prescaler, Compare Mode, and
Capture Mode
– Real Time Counter with Separate Oscillator
– Two 8-bit PWM Channels
– 6 PWM Channels with Programmable Resolution from 1 to 16 Bits
– 8-channel, 10-bit ADC
8 Single-ended Channels
7 Differential Channels
2 Differential Channels with Programmable Gain (1x, 10x, 200x)
– Byte-oriented Two-wire Serial Interface
– Dual Programmable Serial USARTs
– Master/Slave SPI Serial Interface
– Programmable Watchdog Timer with On-chip Oscillator
– On-chip Analog Comparator
• Special Microcontroller Features
– Power-on Reset and Programmable Brown-out Detection
– Internal Calibrated RC Oscillator
– External and Internal Interrupt Sources
– Six Sleep Modes: Idle, ADC Noise Reduction, Power-save, Power-down, Standby
and Extended Standby
– Software Selectable Clock Frequency
– ATmega103 Compatibility Mode Selected by a Fuse
– Global Pull-up Disable
• I/O and Packages
– 53 Programmable I/O Lines
– 64-lead TQFP and 64-pad MLF
• Operating Voltages
– 2.7 - 5.5V for ATmega64L
– 4.5 - 5.5V for ATmega64
• Speed Grades
– 0 - 8 MHz for ATmega64L
– 0 - 16 MHz for ATmega64
    我要用到的资源主要有:
    JTAG调试:便于快速的找出错误,以前公司穷买不起仿真器,所以俺都是一遍遍的下载看现象调试,很费劲,当然也总结了一套调试的方法,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个。今年自己失业后冒着挨饿的风险买了个JTAG仿真器,初次使用,用着感觉很良好,再也不用瞎子摸象了。建议新手们买一个,老手也可以买一个的,呵呵。
    XRAM接口:能够扩展外部RAM,原来俺在PC上搞编程,所以鄙人喜欢大RAM大FLASH,当然这不好,成本是蹭蹭地上去了,不过用来练练软件技术也是不错的。既然要扩展,那肯定就少不了锁存器和存储芯片了。存储芯片使用的是常用的CY62256,这没什么好说的。锁存器用的是74AHC573,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原因有二,第一,HC系列芯片速度慢,当MCU在16M时钟下运行会有问题的(其实也能用,但是手册上讲要用AHC系列,所以咱还是乖点吧~);第二,573的管脚排列比373更有规律,便于布线。另外地址线是打乱的,也是为了好布线。这部分的原理图和PCB如下:

图4 MCU和存储器接口的原理图

图5 MCU和存储器接口的PCB走线
    PWM:用来实现模拟电压(或电流)输出。
    EEPROM、TIMER、IO:这没什么好说的。

楼主:
6.2 显示部分
    根据需求部分描述,本系统采用了两个五位显示窗口,那么就是十位数码管,另外加上四个LED。俺使用动态扫描的方法,可以节约几个锁存器件。
   驱动芯片采用两片74HC595。其中一片作为段驱动。另外一片作为位驱动,只能驱动8个位,实际上需要11个位,所以剩下的3个位有MCU直接驱动。这部分的原理图如下:

图6 显示部分原理图一

图7 显示部分原理图二

楼主:
6.3 DS18B20部分
   采用两线制来工作。手册上提供的电路是这样的,MCU和18B20通讯的时候采用4.7K上拉电阻的方式供电,而当18B20进行温度转换的时候采用MOS关上拉来进行供电,但是俺看国内基本上都是只用一个上拉电阻来搞定。试验证明,只用一个上拉电阻也是行的,我通常使用1K做上拉,如果采用4.7K做上拉可能在高温区会出错。
   6.4 按键部分
   采用动态扫描的方式来获取按键事件。电路图很简单:

图8 按键部分原理图

   6.5 电源部分
   采用变压器供电,然后再经过78XX系列稳压器进行稳压,有两组电源,一组供给数字系统,一组供给模拟部分,两个地层单点连接。电路图也很简单:

图9 电源部分原理图

    关于硬件部分就先说这么多,鄙人硬件方面比较弱,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详细的图纸还得整理,因为以上截图均来自于于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俺编程的时候都得靠它了。

楼主:
七、详细设计之软件篇
      做软件设计的时候最忌讳不规划就敲键盘编码了,这种代码质量一般不会太高。如果是一个大型软件,没有规划的话我无法想象直接编码是怎么个样子。当然对于这点鄙人做得也不好,有时候也是把那些软件工程的理论抛之脑后然后信手敲来。
      软件工程的那些理论比较繁杂,我就不说了,也说不好。还是各位自己悟去吧。我主要给推荐一个工具,那就是微软的VISIO,一个用于画各种图表的东东,有框图,有流程图等等,各位慢慢发掘。另外还有一个工具,RATIONAL ROSE,搞面向对象的时候可以玩玩,可惜俺不怎么懂这个玩意儿。下面贴一个图,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状态迁移图不记录下来的话直接去敲键盘编码是件多么费脑细胞的事情,而且以后还无据可查。

图10 使用VISIO的一个示例

楼主:
7.1 软件平台介绍
    俺习惯用source insight编辑软件,用gcc编译器,在MS自带的CMD窗口下用命令行调用gcc,用winavr通过JTAG进行硬件级仿真调试,截取一些图片来占篇幅,呵呵~

图11 硬件以及仿真器

图12 编辑工具

图13 编译工具

图14 仿真界面

网友C:
VISIO 是不错的软件

楼主:
王大哥说的有道理,谢谢支持~

楼主:
7.2 C和C++混合编程
      这个很简单,只要在C的头文件中加上几句代码就是了。那就是: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do something here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还有在makefile文件中也需要添上和C++编译有关的东西,在稍后上传的代码中有具体实现。
    当然,我这里说的也忒简单了,还有更深的内容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叙述。这里叙述的比较简单,是因为在7.3小结中会用到这些简单内容。

楼主:
7.3 点亮数码管
    这人好面子,东西也好面子,先得有点靓的东西装点下门面吧,呵呵,其实还是人好面子,关东西鸟事?
    OK!废话少扯!
    接下来我们要实现:
    (1) 点亮所有能亮的东西。
    (2) 维持一秒。
    (3) 在主显示窗显示 “-21IC”,在副显示窗显示“VER1.0”。
    无图无真相,先看实际效果:

图15 全部点亮

图16 版本信息

楼主:
接下来就该贴代码了。
7.3.1 74HC595驱动部分
     在这里用了两片595,共用移位时钟和所存时钟,详细介绍在代码里头有,俺就不重复了。

/************************************************************
FileName: hc595.h
Author: 原野之狼
Version :V1.0
Date: 2009.12.17
Description:
  1 Be care of that the two hc595s are share of the shift clk & latch clk,but the dat line is not share.
     First make the dat line of the two hc595s ready,
     then just shift it through the shift clk,when 8 bits are done,latch it through the latch clk.
History:
      <author>      <time>      <version >      <desc>

************************************************************/
#ifndef _H_HC595_H_
#define _H_HC595_H_
#include "type.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some define of the shift clk io
#define PORT_SHCP PORTE
#define DDR_SHCP DDRE
#define BIT_SHCP 5
//some define of the latch clk io
#define PORT_STCP PORTE
#define DDR_STCP DDRE
#define BIT_STCP 4
//set & reset the shift clk
#define SET_SHCP PORT_SHCP|=(0x01<<BIT_SHCP)
#define RST_SHCP PORT_SHCP&=(~(0x01<<BIT_SHCP))
//set & reset the latch clk
#define SET_STCP PORT_STCP|=(0x01<<BIT_STCP)
#define RST_STCP PORT_STCP&=(~(0x01<<BIT_STCP))
//some define of the dat line,it's about the 1# hc595 which is used for segment driver
#define PORT_DAT1 PORTE
#define DDR_DAT1 DDRE
#define BIT_DAT1 2
#define SET_DAT1 PORT_DAT1|=(0x01<<BIT_DAT1)
#define RST_DAT1 PORT_DAT1&=(~(0x01<<BIT_DAT1))
//some define of the dat line,it's about the 2# hc595 which is used for bit driver
#define PORT_DAT2 PORTE
#define DDR_DAT2 DDRE
#define BIT_DAT2 3
#define SET_DAT2 PORT_DAT2|=(0x01<<BIT_DAT2)
#define RST_DAT2 PORT_DAT2&=(~(0x01<<BIT_DAT2))
//delay time slot
#define DELAY595 do{\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while(0)
//this can genarate a positive pulse at the shift clk pin of the two hc595s
#define SH_POSITIVE_PULSE do{\
RST_SHCP;\
DELAY595;\
SET_SHCP;\
DELAY595;\
} while(0)
//this can genarate a negtive  pulse at the latch clk pin of the two hc595s
#define LT_NEGATIVE_PULSE do{\
RST_STCP;\
DELAY595;\
SET_STCP;\
DELAY595;\
}while(0)

void init_595(void);
void driver_595(UINT8 dat1,UINT8 dat2);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FileName: hc595.c
Author: 原野之狼
Version :V1.0
Date: 2009.12.17
Description:

History:
      <author>      <time>      <version >      <desc>

************************************************************/
#include "includes.h"

/***********************************************************
Description:
  intial the port
Modify Record:

***********************************************************/
void init_595(void)
{
SET_SHCP;
DDR_SHCP |= (0x01 << BIT_SHCP);

SET_STCP;
DDR_STCP |= (0x01 << BIT_STCP);
SET_DAT1;
DDR_DAT1 |= (0x01 << BIT_DAT1);

SET_DAT2;
DDR_DAT2 |= (0x01 << BIT_DAT2);
}
/***********************************************************
Description:
  driver the two hc595s

Input:
  dat1:data of the 1# hc595
  dat2:data of the 2# hc595
Modify Record:

***********************************************************/
void driver_595(UINT8 dat1,UINT8 dat2)
{
UINT8 i;

for (i = 0; i < 8; i++)
{
  if (dat1&0x80)
  {
   SET_DAT1;
  }
  else
  {
   RST_DAT1;
  }

  if (dat2&0x80)
  {
   SET_DAT2;
  }
  else
  {
   RST_DAT2;
  }

  SH_POSITIVE_PULSE;
  dat1 <<= 0x01;
  dat2 <<= 0x01;
}

LT_NEGATIVE_PULSE;
}

网友I:
:D支持一下!晚上再来看连载

网友J:
硬件设计不合理
实现楼主的功能几毛钱就能搞定了

楼主:
7.3.2 数码管以及LED驱动
      采用动态扫描,要注意扫描的频率,为了达到比较好的观感,间隔不少于20ms。我的板子上主窗口和副窗口用的数码管是不一样的,并且74HC595位扫描信号不够,故另外使用了3个IO信号来扫描位,这给编程带来一定的麻烦。

代码片段一:

/************************************************************
FileName: ui.h

Author: 原野之狼

Version :V1.0

Date: 2009.12.18

Description:

History:

<author> <time> <version > <desc>

************************************************************/
#ifndef _H_UI_H_
#define _H_UI_H_

#include "type.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define the other three bit driver signals,because hc595 has only 8 bit driver signals
//this three signals are drivered by mcu directly
#define B9_HIGH PORTE|=(0x01<<7)
#define B9_LOW PORTE&=(~(0x01<<7))
#define B10_HIGH PORTE|=(0x01<<6)
#define B10_LOW PORTE&=(~(0x01<<6))
#define B11_HIGH PORTB|=0x01
#define B11_LOW PORTB&=(~0x01)

//define some macros of operating leds
//the led ON or OFF state is mapped in the array DisplayBuf[10]
#define LED1ON do{cli();display_buf[10]|=0X20;sei();}while(0)
#define LED1OFF do{cli();display_buf[10]&=(~0X20);sei();}while(0)
#define LED2ON do{cli();display_buf[10]|=0X01;sei();}while(0)
#define LED2OFF do{cli();display_buf[10]&=(~0X01);sei();}while(0)
#define LED3ON do{cli();display_buf[10]|=0X40;sei();}while(0)
#define LED3OFF do{cli();display_buf[10]&=(~0X40);sei();}while(0)
#define LED4ON do{cli();display_buf[10]|=0X80;sei();}while(0)
#define LED4OFF do{cli();display_buf[10]&=(~0X80);sei();}while(0)

void display_init(void);
void led_scan_run(void);
void display_main(char *p);
void display_vice(char *p);
void display_main_const(const char *p);
void display_vice_const(const char *p);
void timer2_init(void);
void timer2_start(void);
void timer2_close(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楼主:
代码片段二:

/************************************************************
FileName: ui.c
Author: 原野之狼
Version :V1.0
Date: 2009.12.18
Description:

History:
      <author>      <time>      <version >      <desc>

************************************************************/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the 8 segments of the number led in the window.
//you can modify these datas by considerating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numer led
//and the hardware connections.
//here the architecture of led in the main window is different with the led in the vice window.
//define the 8 segments of the number led in the main window.
#define SEG_A 0X40
#define SEG_B 0X80
#define SEG_C 0X04
#define SEG_D 0X10
#define SEG_E 0X08
#define SEG_F 0X01
#define SEG_G 0X20
#define SEG_DP 0X02
//define the 8 segments of the number led in the vice window.
#define SEG_A_ 0X02
#define SEG_B_ 0X04
#define SEG_C_ 0X08
#define SEG_D_ 0X80
#define SEG_E_ 0X40
#define SEG_F_ 0X10
#define SEG_G_ 0X20
#define SEG_DP_ 0X01

//define the segment code of the number in the main window
static const prog_uchar  code_num[] = {
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0
SEG_B | SEG_C,                                            // 1
SEG_A | SEG_B | SEG_D | SEG_E | SEG_G,                    // 2
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G,                    // 3
SEG_B | SEG_C | SEG_F | SEG_G,                            // 4
SEG_A | SEG_F | SEG_G | SEG_C | SEG_D,                    // 5
SEG_A | SEG_F | SEG_E | SEG_D | SEG_C | SEG_G,            // 6
SEG_A | SEG_B | SEG_C,                                    // 7
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 8
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F | SEG_G             // 9
};
//define the segment code of the letters
static const prog_uchar code_letter[]={
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E | SEG_F | SEG_G,            // a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 b
SEG_A | SEG_D | SEG_E | SEG_F,                            // c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G,                    // d
SEG_A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 e
SEG_A | SEG_E | SEG_F | SEG_G,                            // f
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F | SEG_G,            // g
SEG_B | SEG_C | SEG_E | SEG_F | SEG_G,                    // h
SEG_E | SEG_F,                                            // i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j
SEG_B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 k
SEG_D | SEG_E | SEG_F,                                    // l
SEG_A | SEG_C | SEG_E | SEG_G,                            // m
SEG_C | SEG_E | SEG_G,                                    // n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G,                            // o
SEG_A | SEG_B | SEG_E | SEG_F | SEG_G,                    // p
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F | SEG_G,                    // q
SEG_E | SEG_G,                                            // r
SEG_A | SEG_F | SEG_G | SEG_C | SEG_D,                    // s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 t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u
SEG_C | SEG_D | SEG_E,                                    // v
SEG_B | SEG_D | SEG_F | SEG_G,                            // w
SEG_B | SEG_C | SEG_E | SEG_F,                            // x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F | SEG_G,                    // y
SEG_A | SEG_D | SEG_G                                     // z
};
static const prog_uchar code_null  =0x00;                   // ' '
static const prog_uchar code_bar = SEG_G;                   // '-'
static const prog_uchar code_dp = SEG_DP;                   // '.'

//display buf
//10 for number leds. 1 one for leds
UINT8 display_buf[11];
/***********************************************************
Description:
  intial the display sys

Modify Record:

***********************************************************/
void display_init(void)
{
UINT8 i;

DDRE |=0xc0; // set B9&B10 output
DDRB |=0x01; // set B11 output
for (i = 0; i < 11; i++)
{
  display_buf[i] = 0x00;
}
init_595();
timer2_init();
timer2_start();
}
/***********************************************************
Description:
  scan the led.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called by a timer at least every 20ms/11.

Modify Record:

***********************************************************/
void led_scan_run(void)
{
/***********************************************
main windo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s:   4        3       2       1       0
bit sel:
       5        4       ...
buf map:
       buf[0]   ...
vice windo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s:    9       8       7       6       5
bit sel:
        9       8       ...
bif map:
       buf[5]  ...
led:
          @       @       @      @
            led4    led3    led2   led1
pos:                   10
bit sel:
                        10
              buf[10]
***********************************************/
static UINT8 pos = 0;
switch (pos)
{
  case 0:
  {
   B9_LOW;
   B10_LOW;
   B11_LOW;
   driver_595(display_buf[4], 0x04);
  }
  break;
  case 1:
  {
   B9_LOW;
   B10_LOW;
   B11_LOW;
   driver_595(display_buf[3], 0x02);
  }
  break;
  case 2:
  {
   B9_LOW;
   B10_LOW;
   B11_LOW;
   driver_595(display_buf[2], 0x08);
  }
  break;
  case 3:
  {
   B9_LOW;
   B10_LOW;
   B11_LOW;
   driver_595(display_buf[1], 0x10);
  }
  break;
  case 4:
  {
   B9_LOW;
   B10_LOW;
   B11_LOW;
   driver_595(display_buf[0], 0x01);
  }
  break;
  case 5:
  {
   B9_LOW;
   B10_LOW;
   B11_LOW;
   driver_595(display_buf[9], 0x20);
  }
  break;
  case 6:
  {
   B9_LOW;
   B10_LOW;
   B11_LOW;
   driver_595(display_buf[8], 0x40);
  }
  break;
  case 7:
  {
   B9_LOW;
   B10_LOW;
   B11_LOW;
   driver_595(display_buf[7], 0x80);
  }
  break;
  case 8:
  {
   B10_LOW;
   B11_LOW;
   driver_595(display_buf[6], 0x00);
   B9_HIGH;
  }
  break;
  case 9:
  {
   B9_LOW;
   B11_LOW;
   driver_595(display_buf[5], 0x00);
   B10_HIGH;
  }
  break;
  case 10:
  {
   B9_LOW;
   B10_LOW;
   driver_595(display_buf[10], 0x00);
   B11_HIGH;
  }
  break;
  default:
   asm("nop");
}
pos++;
pos %= 11;
}

/***********************************************************
Description:
  display contents in the main window
Input:
  contens in char.
  for example:
   99.999
   abcde
   sys-1
   8.8.8.8.8.

Others:
  for safety considerations,the input para must be checked.
  but not done here.

Modify Record:

***********************************************************/
void display_main(char *p)
{
UINT8 i = 0,j = 0;
do
{
  if (*(p + i) >= '0' && *(p + i) <= '9')
  {
   cli();
   display_buf[j++] = pgm_read_byte(&code_num[*(p + i) - '0']);
   sei();
  }
  if (*(p + i) >= 'a' && *(p + i) <= 'z')
  {
   cli();
   display_buf[j++] = pgm_read_byte(&code_letter[*(p + i) - 'a']);
   sei();
  }
  if (*(p + i) == ' ')
  {
   cli();
   display_buf[j++] = pgm_read_byte(&code_null);
   sei();
  }
  if (*(p + i) == '.')
  {
   cli();
   display_buf[j -1] |= pgm_read_byte(&code_dp);
   sei();
  }

  if (*(p + i) == '-')
  {
   cli();
   display_buf[j++] = pgm_read_byte(&code_bar);
   sei();
  }
  i++;
} while (*(p + i));
}

楼主:
噢啦,显示部分基本完成了,只贴了部分代码,完整代码打包上传:

网友K:
先mark 以后看。。

网友L:
知道595可以驱动点阵之类,没想到尚可用之驱动LED数码管,想请教狼兄一个问题:
图中用的共阴管,9013用于位控,高电平有效
MCU可用模拟串口的办法驱动595,6个I/O口可扩得十六个输出口
据说595内部有小限流电阻,显示部分图看不清,想请教,串在笔划(字段)上的限流电阻为多大?谢谢!

楼主:
回复48楼:
我是共用了595的移位时钟和锁存时钟,也就是4个IO扩展了16个输出。
限流电阻用的是330欧姆。

网友M:
呵呵,这个要顶,
这个也可以顶~

只是,你呀也太会浪费了吧?
大手大脚的可不好哦~:)

楼主:
新做的板子到了 需要忙了 所以更新会比较慢
很不幸 今天新焊的板子 被我弄坏了 4块芯片全崩了

网友M:
牛叉!

咋崩的?

楼主:
一念之间 把12V加到了5V上 然后芯片就工作不正常了 所以不得不把和5V有关的芯片全卸下来

网友N:
造门大**打蚊子
不过还是赞一个

网友O:
回复 楼主:
LZ的代码风格不错,学习!

网友P:
顶下,原理图发下更好,初次介入嵌入式行业,需要用AD转换+数码管显示做个模拟信号显示输出设备。

网友Q:
:D不错,
加个电压采样,改成电压表+温度显示 另外在搞个模拟量输出

网友R:
代码比较规范。顶一个

网友S:
呵呵,数字测温并显示加控制,一片Mega全搞定,AVR有推挽输出高电平用于数码管动态扫描,有EEPROM存储设定值,有AD也可用于模拟量测量.俺接触个一个温湿度控制器,只用了一下mega16.
楼主这全过程直播有些"新闻联播"的风格,还蛮好看的.

网友T:
果然是有工作经验的人。
确实好看。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这段时间手上有些活要干,没空更新,回头再认真写完这篇帖子。

网友U:
狼兄弟的?我留爪,完了找你好好唠唠!嘿嘿

网友A:
LS为什么对‘狼’那么感兴趣?还要找他好好唠唠?!

哈哈,有戏看喽。。。

网友V:
谢谢楼主的贴,学到很多。特别是项目里用到的几个工具软件。我都去下载了,方便多了

网友W:
做个标记,明天继续看

网友X:
不错,楼主代码写得不错,现在看看我刚入职的代码,我自己都不敢去看,

网友Y(2010-02-23):
三当家的 XDJM喊你回家更新

网友Z:
标记一下,下次接着看

网友AA:
开始还觉得乱,越看越不对劲了

网友AB(2010-04-08):
同意20楼,

网友:
MARK,留着慢慢学习

网友AC:
LZ设计的是一个作品 不是一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