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传感器可以检测10ma,20khz的磁场?

楼主(2009-12-16):
请问哪种传感器可以检测10ma,20khz的磁场?
最好是直流驱动的传感器,谢谢

网友A:
10ma?什么意思?
用谐振电路

网友B:
可以试一试互感器,你这样不知道选用电流互感器行不行?但是你需要将互感器输出的信号进行整流再采集这个信号.

网友C:
哥们又是ma的,又是磁场的,不知道说的啥;

简单来讲,如果是电流,电阻取样或电流互感器,对于前者精度要高些,但是会引入阻抗到电路中;
如果是AC磁场,则使用霍尔传感器了,但是你那个ma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可能说的是 mT 吧? 是不是这个值霍尔也检测不到?
线性霍尔怎么样? 带个运放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