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控制蜂鸣器 问题

楼主(2009-12-16):
大家帮我看看这电路有啥问题,beep是接STC单片机的P3.5(T1口)。我给beep脚赋值为1和0时发现beep脚都是低电位!!
请告诉指点一下该如何下手分析,是不是这电阻值取的不对?还是这IO驱动蜂鸣器口要设置???

网友A:
断开 R5 再赋值P3.5看1 0  看是不是一直是0

如果这就错了 那查前面
如果不是 再查后面电路

三级管这样接法应该是  用s8550    PNP 吧
S8085有这型号吗?

楼主:
我断开过了,单片机是没问题的,也就是后面有问题。

不好意思LS我写错了,是8050 ,NPN

网友B:
51系列单片机高电平驱动能力很弱的,很难驱动NPN三极管,要么把三极管换成8550之类的PNP,要么在现在的电路上把R5改成上拉电阻,beep直接接8050的基极

网友C:
R6实在多余,建议换成PNP管,楼主硬件要加强。

楼主:
我看PDF其拉电流有200UA,这样的话放大100倍,岂不有几MA的电流,这样还不行让蜂鸣器响吗??

网友C:
啥三极管能放大100倍呀?楼主不要混淆了放大状态和开关状态,看看饱和条件和压降。

网友D:
加个上拉电阻。
去掉R6,减小R5.

网友E:
楼主你的蜂鸣器多大,正常工作是需要多大的电流啊?需要进行音调调制吗,还是只是单一的发声啊?这些都会影响你的电路参数。

说个我现在的一个应用:
蜂鸣器是最普通的那种(直径约10毫米,管脚间距约7.5毫米),STC89C52 DIP 封装,10K上拉,三级管是UTC9013,R5 1K ,没有R6 ,单一发声。工作完全正常,至少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另一个应用就是:通过74HC14直接驱动,工作也正常。

所以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分析,最好要自己动手试验一下。

楼主:
这样就行了,不过电阻值调了会,声音还是不咋理想悦耳!
这R5值,是不是太大了就会影响三极管的导通时间呀??
不知道呢为对这比较理解透彻,说说这R5,R6电阻的取值对这电路的影响,主要是三极管的分析很重要!!

网友F:
R6去掉,5V的蜂鸣器,就要5V的电,被你的三级管分去部分,又被电阻R6分去了部分,给蜂鸣器没多少了。

网友G:
1、去掉R6
2、beep加上拉电阻,大约2K
3、如果还不行,减小R5
----------------------------------
呵呵,肯定能行;
之所以声音不悦耳是因为8550没有完全饱和导通;以及R6分去了一点电压使得在蜂鸣器上的压价离5V尚有部分距离;

建议:
在beep端,去掉单片机,加一个可调电源,把电压从0~3V之间不断增加,听听蜂鸣器的声音大小,量量蜂鸣器的两端电压,画出beef端电压和蜂鸣器电压的一个曲线图,你会对三极管的:截至--非线性--线性放大--饱和导通有一个深刻理解。

网友H:
LS的 2、beep加上拉电阻,大约2K
为什么大家都想到要加上拉呢??其实没这必要!!这单片机的IO口完全有能力使三极管导通饱和!!
声音不好听的原因是LZ的赋值0使它导通后,它就那电流流过BUZZER!(除非你一个个试改变R5电阻值,得到好听声音时就是你想要的导通电流)要想好听只能是无源的BUZZER!自己写个驱动程序就可以好听了!

网友I:
我用的R5是4.7K的,Q3用9013(效果应该一样),R7=0;  这样声音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但有一和条此IO口必须设为推挽输出!!!!!

楼主:
我是一个个电阻去试的,试到OK 了!要是能来个理论计算就好了!!

网友J:
什么蜂鸣器,压电的本来声音就不好听,其实要好听要用无源加硬件做余弦音

网友K:
R5太小了,楼主算算,假设现在单片机的这个IO输出高电平,并且保持在4V,它需要提供多大电流?早超过200uA了。R6不但没用,还会减小蜂鸣器两端的电压,如果这是个5V蜂鸣器,当它两端的电压只有3V的时候能悦耳吗? 去掉R6后,如果单片机的IO口提供的电流不能使三极管饱和导通,就得考虑在基极加上拉电阻来增加基极电流了。

网友L:
路过拿3分。。。
楼主硬件不咋的。

网友H:
说句实话,我也不很彻底懂这三极管的导通和饱和等,但这电路我实在觉得纳闷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上拉电阻!!!!IO口驱动不了就改为推挽嘛!!!多个电阻不浪费吗???不明白……

网友G:
stc单片机的口线的驱动能力是比较差的,根本没有推挽的输出功能。早期的总线型的单片机均是如此。

网友K:
STC的单片机没法推挽吧。

网友H:
LS的是没用过吧???我都试过了!!!怎么会没有??

网友K:
LS的是没用过吧???我都试过了!!!怎么会没有??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一定非得用过吧?看看手册就知道了。楼主好像没说他用的是STC12系列吧?你看看STC89C52能推挽吗?我在17楼说“如果单片机的IO口提供的电流不能使三极管饱和导通,...”似乎没什么毛病。如果IO能提供的电流足够,当然不用上拉,这么简单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M:
总之低电平控制即可

网友N:
改用NPN不用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