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请教大侠一个基本的问题

楼主(2009-12-1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题 在我参加的一个单位笔试里出过 我没有做出来 现在占一个位置 等待高手们来回答

网友B:
仪表放大器,前面一根“棍”,后面一把“剪刀”。具体自己算。

网友C:
这个增益可够大的

网友D:
根据虚短,直接列出算式解方程就是了。
假设前面两个运放输出是V1o和V2o,根据虚短,三个电阻分压处的电压分别等于V1、V2
V1=(V1o-V2o)×105/205 + V2o
V2=(V1o-V2o)×100/205 + V2o
解方程得到V1o-V2o的值
后面的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E:
:lol
标题是不是改一下更合适?
比如“小弟不才,献丑了”

网友F:
VO/VI=(1+100/5)(1M/10K)=21*100=2100.
LM324的VOS就是3mv,放大2100倍就是6V

网友B:
楼上的“棍子”算错了。

这东东还要解方程?太“数学”了点。

棍子分三段:100K,5K,100K。拿着两点挥动棍子,得增益是(100+5+100) / 5 = 41
剪刀分两段: 1M,10K。转动剪刀得增益是1000K/10K = 100

所以,总的增益是41*100 = 4100

运放的失调电压太大的话,玩不转。

网友F:
哦,是(1+200/5),不是100/5.
仪表运放用多了,里面2个电阻是已经合并计算了。

网友G:
仪表放大器,就是一个差放,利用但运放差放电路推一下

网友E:
小X越来越出息
连年纪的基本尊重都不管了
鸭的。。俺鄙视一把
引用 网友H:

小王贵庚?

网友I:
楼上的“棍子”算错了。

这东东还要解方程?太“数学”了点。

棍子分三段:100K,5K,100K。拿着两点挥动棍子,得增益是(100+5+100) / 5 = 41
剪刀分两段: 1M,10K。转动剪刀得增益是1000K/10K = 100

所以,总的 ...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叫棍子和剪刀呢?还有弱弱的问一下这是(100+5+100)/5=41是什么意思

网友J:
8楼,感觉你说的剪刀棍子还不如列方程好理解呢!

网友B:
8楼,感觉你说的剪刀棍子还不如列方程好理解呢!
引用 网友J:

是吗?

那可能就是代沟了。记得我们童年时玩的都是“刀枪棍棒”,现在的儿童们满脑都是“123 ABC”。

网友F:
“刀枪棍棒”是“123 ABC”的灵活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