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驱动LED

楼主(2009-12-16):
STC单片机的灌电路可达20MA,按我的图的接法最多可驱动4个插件LED,我突发好奇想同时个这7个IO口赋0的效果会是怎么样,结果我诧异了,三个单片机循环亮,且不能下载程序来!!!!即我想重新下载其他程序的时候,下载不了了!!!奇怪了,难道烧坏了???
烧坏了倒好,可更让我不解的是我不玩了,过了会我又重新下载,确可以了!!纳闷中,

实在不好意思!!我昨天可能哪里搞错了,今天我单独写了个只点亮LED的程序,发现能点亮,我现在想和问的问题是:这7个LED如果在程序中不用循环扫描点亮,而直接点赋0点亮会有啥不好的后果呢?

7  (64.4 KB )

网友A:
每个IO是可以达到20mA,但是你没见它总电流限制吗?;P

网友B:
软击穿,好像可以恢复...

楼主:
每个IO是可以达到20mA,但是你没见它总电流限制吗?;P
引用 网友A:

20mA就是总电流!!

网友C:
不会吧,貌似一般总电流都有40MA,

网友D:
PIC16中档的有上百个MA。

楼主:
我现在想问的是,如是设计中这样同时直接去驱动这么多LED会不会带来什么隐患?
比如我的程序在某条件下,我给这7个LED同时赋值0后让他们亮一段比较久的时间

网友D:
不怎么安全。长时间通这么大的电流,单片机肯定会发热。发热会降低元件的寿命。建议不直接驱动。

网友E(2010-02-06):
需要同时点亮 时间长要啊加驱动哈

网友F:
可靠性设计原则是实际电流和不超过MCU额定电流的1/2,如果超过,应考虑加一级驱动电路。

网友G:
还是加驱动吧

网友H:
实验一下完全可以,但实际使用,还是要加驱动。

网友I(2010-04-21):
如果程序没有问题的话。那只能怪MCUcafc能力太差,台湾人的东西不能太信,只能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