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解密的小秘密免费提供

楼主(2009-12-16):
芯片解密介绍一些,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保护自己,同时也遏止一下这一黑白颠倒的世界,为正义的群体增加点声音。
   但总的说来,加密是相对的,解密才是绝对的。加密只是尽可能地增加解密的成本,使其知难而退,因为小偷不会做赔本的生意,至于那些不计成本并以此为爱好的人来说,就让他多花点银子吧。

这些加密的方法或偏方有:

1、磨片,用细砂纸将芯片上的型号磨掉。对于偏门的芯片比较管用,对常用芯片来说,小偷们只要猜出个大概功能,查一下哪些管脚接地、接电源很容易就对照出真实的芯片了;
2、封胶,用那种凝固后象石头一样的胶(如粘钢材、陶瓷的那种)将PCB及其上的元件全部覆盖。里面还可故意搞五六根飞线(用细细的漆包线最好)拧在一起,使得小偷拆胶的过程必然会弄断飞线而不知如何连接。要注意的是胶不能有腐蚀性,封闭区域发热不太大。
3、使用专用加密芯片,如ATMEL的AT88SC153等也就几块钱,只要软件不能被反汇编出来,小偷即使把所有信号用逻辑分析仪截获下来也是无法复制的。
4、使用不可**的芯片,如EPLD的EPM7128以上、ACTEL的CPLD等,但成本较高(百元以上),对小产品不适用;
5、使用MASK IC,一般来说MASK IC要比可编程芯片难**得多,这需要很大的批量。MASK不仅仅是至MCU,还包括ROM、FPGA和其它专用芯片
6、使用裸片,小偷们看不出型号也不知道接线。但芯片的功能不要太容易猜,最好在那团黑胶里再装点别的东西,如小IC、电阻等;
7、在电流不大的信号线上串联60欧姆以上的电阻(让万用表的通断档不响),这样小偷在用万用表测连线关系时将增加很大的麻烦。
8、多用一些无字(或只有些代号)的小元件参与信号的处理,如小贴片电容、TO-XX的二极管、三极管、三到六个脚的小芯片等,想查出它的真实面目还是有点麻烦的。
9、将一些地址、数据线交叉(除RAM外,软件里需进行对应的交叉),让那些小偷们测连线关系时没法靠举一反三来偷懒
10、PCB采用埋孔和盲孔技术,使过孔藏在板内。此方法成本较高,只适用于高端产品
11、使用其它专用配套件,如定做的LCD屏、定做的变压器等、SIM卡、加密磁盘等
12、申请专利。鉴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太差,国外最优选的方法在咱们这只能放在最后一条。
转载自http://www.2088net.cn/a/dianzi/danpianji/2009/1119/314.html

网友A:
这哥们儿比俺还惨,才混这点分儿。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防低级解密+抄板的办法还是很多的,把浑水弄清费劲,反过来把清水弄混容易些吧
当然如果设计员在设计的时候根本就不在乎会不会被盗,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网友B:
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学交大汉芯,直接找个民工打磨芯片啊,君不见交大怎么多高级教授,导师,院士,眼睛都瞎了看不出来的啊^_^

网友C:
这些招数对菜农无用~~~

hotpower发表于 2009-12-17 07:07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编辑 评分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2楼:
菜农此文自言自语结束,可叹~~~不懂者别抱怨被**~~~
菜农对此生被**的代码“深深地三鞠躬”~~~
不是**者有“知识”,而是被**者更“无知”~~~

网友D:
这些招数对菜农无用~~~

引用 网友C:

菜农可算上是专家中的高手了...

网友A:
这些招数对菜农无用~~~

引用 网友C:

就像锁,防小人不防君子
到了你这份儿,还会干解密+抄板的勾当?有看电路板+反汇编+看反汇编功夫,还不如从头弄
防的是扫描电路板,解密了直接烧芯片,连反汇编都嫌麻烦的

楼主:
解密了直接烧芯片,连反汇编都嫌麻烦的:lol:lol:victory::handshake

网友E:
来论坛后看的第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