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系统说说空心电抗器、铁心电抗器和油浸电抗器

楼主(2009-12-16):
请高人系统说说空心电抗器、铁心电抗器和油浸电抗器的特点以及应用场合,比如为什么滤波支路与电容串联的都是空心电抗?如果用干式铁心电抗会出现什么情况?谢谢。

楼主:
期待MAYCHANG和IC921等前辈给点指点。

网友A:
电抗器就是电感。
空心电抗器即不使用铁心的电抗器。其电感量恒定,不随电感中通过电流大小而变化。但空心电感体积大,用铜多。
铁心电抗器是使用铁心的电抗器,体积小,用铜少。由于铁磁材料的非线性,其电感量在通过电流较小时基本不变,而在通过电流较大时会减小,且电流与电压不成线性关系。为减小这种非线性,常在铁心磁路中开气隙。
油浸电抗器用于大功率场合。电流通过导线会产生热量,铁心反复磁化也会产生热量,这些热量必须及时散发掉。小功率电抗器可以通过电抗器表面将热量散发到空气中,大功率电抗器则需要通过油(变压器油)的流动将热量从绕组和铁心深处带到油箱表面散发,有些还加上散热用油管以增加表面积。油浸电抗器用于大型变电站。
滤波器中电抗器(电感)要求电感量恒定,故往往用空心。但也常用铁心以减小体积重量,尤其是频率较低时,不过一般都加气隙,而且工作磁通密度不能太大。

楼主:
谢谢MAYCHANG兄,受益匪浅。倒是解释了不少我看到的不少现象。如果用铁心电抗器做滤波电抗器,谐波点控制不好的话,电抗器会很响吧?

网友A:
4楼:
滤波电感发声有几种可能的原因。
硅钢片叠成的铁心如果没有夹紧,绕组中通过交流电流或含交流成份,铁心片振动发声。这种情况将铁心夹紧并浸漆后可以改善。
铁氧体心电感发声,一般是在开关电源中。按道理此时电感电流频率在音频之外,人不应该能够听到。实际情况往往是开关频率受工频调制,或开关电源反馈不当而间歇工作产生声音。此时应该检查开关电源工作状态。

楼主:
我所看到的,某公司自作聪明用铁心电抗器做滤波电抗器(因为做在机柜里空间有限),声音都相当大,而且温度也很高,动辄近100度。所以我认为铁心电抗器是不适合做滤波电抗器的,或者需要有其他办法弥补,比如可以调节电抗的电感值的调节头?

楼主:
不知道各位高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网友A:
估计是设计得太节省了,铁损铜损太大,而且加工水平比较差。
铁心电抗器可以做滤波电抗器,但不能设计得磁通密度太大,电流密度也不能太大。

网友B:
理论上空心电感能流过的电流只由铜绕线载流量决定,而且没有非线性,但是电感量很小,想要加大电感量就要增加体积,成本高,重量大,一般音响里面的分频电感都用空心的,防止非线性失真。
而铁心电感,电流大了,磁芯会饱和,
相同的铁心,绕线匝数多,电感量就大,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但是通过的电流就小与电感量的平方成反比。
基本上,最大磁能1/2LI^2I是一个定值。

网友B:
所以如果需要一个电感量确定,也能流过相应电流的电感,而一个铁心不能办到的话,不管怎么改变绕法也是无济于事的,只能换铁心或多个并联。
当然,如果两个相同的电感并联,电感量会下降一半。
举例要求1mH,通过2A的电感,但是手头只有一个1mH,能通过1A电流的电感。
那么通过,1/2LI^2计算,要4个这样的电感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