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sci通信问题,急啊!!!

楼主(2009-12-16):
我再调试sci通信问题的时候发现TX寄存器里面有数据,就是不能在终端接收区域显示。这是什么原因?急啊!!

先谢谢大侠了!

网友A:
终端接收区域?是指哪?

楼主:
就是电脑上面的  串口测试程序的接收区域里面   始终收不到数据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sci 通信是指什么?没见过。
帮顶。

网友C:
你的线是自己做的吗?是不是错了

网友D:
对,我就遇到过线序错误的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都没见过!!不会吧

网友A:
有可能是终端的出现问题了,我的电脑就是能正常发数,但是接数的时候要不是接不着,要不就是没数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这都没见过!!不会吧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
我确实没用过。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都没见过!!不会吧
引用 网友E:

你见过所有的问题啊?神人!

网友E:
SCI是串口通信,做过单片机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接口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大哥我错了

网友G:
关于sci 通信的,踩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