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驱动电流2mA,这个2mA是怎么界定的?请教高手

楼主(2009-12-16):
看到不同的芯片都有GPIO驱动电流,比如驱动电流2mA,我想请教高手2mA是怎么界定的?有以下两种理解
1,比如高电平驱动电流为2mA,假设gpio直接和GAD短接,则此时从GPIO到GND的电流为2mA
2,输出高电平,再保证逻辑“1”的前提下所提供的最大电流,假设GPIO悬空输出高为5V, COMS电路认为是逻辑“1”则电压大于4V,也就是说当GPIO外接负载,输出高的时候,实测电压为4V的时候的电流为2mA?
   我个人倾向于第二个解释
还有如果GPIO输出高,但是GPIO直接对地短接,这样会损坏GPIO吗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第二种,损不损坏看芯片

楼主:
是不是有的芯片内部做了保护,即使GPIO直接对地且输出高电平也不会对GPIO有影响?

网友B:
IO端口的驱动能力(通常指电流)是在某种条件下得出的。一般认为是在某个负载端电压下所测电流,而这个电压通常是在其未过标准逻辑门槛的安全范围内。具体相关的数据手册都有说明。

网友C:
看规格书中给出的条件
光看这个2mA,神仙也不知道

楼主:
谢谢,规格书中没有说明

网友D:
这个好像比较常识性哦!
2是对的。
《数字电路基础》有讲解哦!
是指输出电压达到一定条件时的电流。
当然一般是MOS输出。
好像没有TTL输出的单片机了呵呵!

网友E:
低调低调!把字搞的那么大太占地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