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帮我看看为什么程序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楼主(2009-12-16):
程序1:
//2009/12/16
#include <iom16v.h>   //包含型号头文件
#include <macros.h>   //包含"位"操作头文件
int k;
/************************************************
*函数名称: void Timer0_init(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Timer0初始化
*创建时间: 2009-09-05 eleShrimp
*修改说明: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0x05;  //普通计时模式,普通端口操作,预分频为64
TCNT0=61;   //频率为2.5KHz
SREG|=BIT(7);  //开放全局中断
TIMSK|=BIT(TOIE0); //开放TIMER0溢出中断
DDRA|=BIT(PA0);  //配置PA0引脚为输出
}
/************************************************
*函数名称: void port_init(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端口初始化
*创建时间: 2009-09-01 eleShrimp
*修改说明: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FF;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FF;
PORTD = 0xFF;
DDRD  = 0xFF;
}
/************************************************
*函数名称: void init_devices(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设备初始化
*创建时间: 2009-09-01 eleShrimp
*修改说明: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函数名称: void main(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完成初始化,等待TIMER0中断
*创建时间: 2009-09-05 eleShrimp
*修改说明: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       //初始化开发板
Timer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1)     //等待中断
{
PORTA ^= 0x02;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10
/************************************************
*函数名称: void Timer0(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Timer0的溢出中断服务函数
*创建时间: 2009-09-05 eleShrimp
*修改说明:
/************************************************/
void Timer0(void)
{
TCNT0 = 0x3c;
   k=k+1;
   if(k>20)
   {
   k=0;
   PORTA ^= 0x01;
  }
}

楼主:
程序2:
//程序调试成功
//2009/12/16
#include <iom16v.h>                        //包含型号头文件
#include <macros.h>                        //包含"位"操作头文件
int k;
/************************************************
*函数名称: void Timer0_init(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Timer0初始化
*创建时间: 2009-09-05        eleShrimp
*修改说明: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0x05;                //普通计时模式,普通端口操作,预分频为64
        TCNT0=61;                        //频率为2.5KHz
        SREG|=BIT(7);                //开放全局中断
        TIMSK|=BIT(TOIE0);        //开放TIMER0溢出中断
        //DDRA|=BIT(PA0);                //配置PA0引脚为输出
}

/************************************************
*函数名称: void port_init(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端口初始化
*创建时间: 2009-09-01        eleShrimp
*修改说明: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FF;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FF;
        PORTD = 0xFF;
        DDRD  = 0xFF;
}

/************************************************
*函数名称: void init_devices(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设备初始化
*创建时间: 2009-09-01        eleShrimp
*修改说明: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函数名称: void main(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完成初始化,等待TIMER0中断
*创建时间: 2009-09-05        eleShrimp
*修改说明: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                                   //初始化开发板
        Timer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1)                                        //等待中断
        {
        PORTA ^= 0x02;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10
/************************************************
*函数名称: void Timer0(void)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函数功能: Timer0的溢出中断服务函数
*创建时间: 2009-09-05        eleShrimp
*修改说明:
/************************************************/
void Timer0(void)
{
        TCNT0 = 0x3c;
         k=k+1;
         if(k>20)
         {
         k=0;
         PORTA ^= 0x01;
         }
}

楼主:
程序1
和程序2
的区别 就是在  void Timer0_init(void)
中加了一个DDRA|=BIT(PA0);

程序1 中加了  DDRA|=BIT(PA0);
程序2中 没有加  DDRA|=BIT(PA0);
出现的现象是,当在函数  Timer0_init()加了DDRA|=BIT(PA0)  发光LED闪烁的 慢些

而没有加DDRA|=BIT(PA0) 的发光LED 闪烁的快些,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指的是PA0 口的状态

麻烦大家顶下

我怕帖子沉到湖底去

楼主:
在次 顶自己的贴

网友A:
原来是什么现象?
改后是什么现象?

楼主:
程序1:原来是 PA0的灯 闪 的频率慢些
程序2:改后是 PA0的灯 闪的频率快些

加了这个DDRA|=BIT(PA0);   和没有这个区别怎么大

楼主:
终于 出水面 了

麻烦大侠指导
谢谢

楼主:
真的想知道为什么?

楼主:
难道这么难嘛

网友B:
帮顶!一看那么长的两段程序估计已经吓跑不少人了

楼主:
上面的程序

楼主:
帖子有沉下去了

我要顶上来

楼主:
我要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