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 LM358 恒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如图以上电路,运放LM358是怎么工作的,同相输入 和反相输入各做什么用的啊?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LM358在这里作为一个比较器,3脚为参考电压,2脚为电流检测!

楼主:
不是做比较器吧?
应该是做电压跟随器,给后面MOS管一个恒定的电压.

网友A:
给后面MOS管一个恒定的电压的话,那怎么控制MOS管的导通与关短?怎么实现恒流?

楼主:
恒流源不需要关断,一直是导通的.
  MOS管栅极电压恒定,源极电压也基本恒定,源极电阻不变,电流也就不变.
  不过你前面的解释也能说的通,同一个电路可以有多个方面的解释.

网友B:
MOS管包括在了运放的反馈环中,可以与运放看成一起,只要分清楚是同相还是反相,
然后运放会以自己极高的增益和带宽,忽略反馈环中任何元件的非线性。
所以,最后的电路就是一个跟随器。

网友C:
1脚输出的电压能计算吗?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NPN三极管,怎么计算B极的电阻?

网友D:
电压跟随器,一脚电压由431和分压电阻确定;
MOS管导通状态+S端电阻接地形成恒流。
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