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L494可以做到50HZ吗?

楼主(2009-12-17):
最近用TL494搞了一个逆变器,但是频率不是50HZ的.我想问下师傅你地,可不可以的,可以的话要怎么做(用这电路图改)帮帮忙啊,有位兄弟说:在5,6脚上改为104,140K.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师傅你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494可以工作在输出50hz的状态下吗?datasheet上看好像是不行的

楼主:
研究了一下,好像是开环可以,闭环不可以

楼主:
我又有个新问题:空载电流大3A多,请问大家的工频变压器初级是怎样绕法的

网友C:
我又有个新问题:空载电流大3A多,请问大家的工频变压器初级是怎样绕法的
引用 楼主:

对啊,没人讨论了?

网友D:
TL494当工作频率低于600HZ时,内部RS触发器就是乱翻转,KA7500大低于500HZ时就不翻转.因此绝不可以作为50HZ信号产生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