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C的不要进来哦................

楼主(2009-12-17):
12. 17   13:26 修改
如果楼主是炫耀你的指针功底或C功底,完全没有必要。

有人说用了指针就牛,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样子的。我认为用C,只需要符合“最容易理解”+“最快速算法”就OK了。

没有必要去死抠那些个汇编,我用直接">>8"又怎么 ...
引用 网友A:

有些编译器就是转不过来的.如KEIL C51
=========================================================
自己产品的程序,难道忽悠我自己? 呵呵.
其实还是做法问题 一个是整体移8位 操作移8*4次 一个是移字节 移2次.
整体移8位 程序看起来简单,
字节移8位,单片机工作起来简单.

能明白蓝色部分的指针应该及格了吧!
这个程序并不高深,但我相信很多人不会这么做,觉得麻烦,直接来一句:
     UI_tmp >>= 8;就完事了,
但这么写可能编译成机器码的时候就多了好多字节了.按移位来做,机器周期也会多很多.
/*----------------------------------------------
     计算出电压电流有效值
     在电压=220V 电流等于5A时 ATT7022B读出值大小约等于330*2^13
     330*2^13 约等于 2200*1024
     约等于 5000*512
-------------------------------------------------*/
bin16 cal_UI( bin08 EMad_UI, bin08 n)
     {
     bin32 UI_tmp;
     UI_tmp = 0;
        EM_Cread( EMad_UI, (bin08*)&UI_tmp+1 );
        *((bin08*)&UI_tmp+3) = *((bin08*)&UI_tmp+2);
        *((bin08*)&UI_tmp+2) = *((bin08*)&UI_tmp+1);
        *((bin08*)&UI_tmp+1) = 0;
     UI_tmp >>= n;      /* 读出电压值移10位        除1024  n = 2(前已移8位)
                                      读出电流值移9位           除512    n = 1(前已移8位)
                                      因从ATT7022B读出数据放在UI_tmp的高3个字节,
                                      所以需另外多移8位 */
     return (bin16)UI_tmp;
}

楼主:
纯属无聊,发上来揍个热闹.  呵呵

网友B:
故弄玄虚!

既然要另外多移8位,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给出合适的指针?真是脱了裤子放屁,:L

网友C:
不仅无聊,而且没趣

为何要写那么多(bin08*)呢?不会给它起个名字?

楼主:
呵呵 读EM是读出的三个字节.

网友D:
*((bin08*)&UI_tmp+2);括号套的少了点  再多加一个 以确定 & 和 +的优先级哪个 高

楼主:
"* &"的优先级是比"+"要高的.

网友D:
然后你的命名问题

既然有返回值 那么函数命名cal_UI最好能看出来你的函数是有返回值的

网友D:
然后是 风格问题
     UI_tmp = 0;

最好弄空格 等号前后各一个空格

     UI_tmp    =    0;

网友D:
然后就是赋初值的问题

这种写法不值得提倡
bin32 UI_tmp;
     UI_tmp = 0;

最好写成
bin32 UI_tmp = 0;

楼主:
然后你的命名问题

既然有返回值 那么函数命名cal_UI最好能看出来你的函数是有返回值的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得不错.

楼主:
然后是 风格问题
     UI_tmp = 0;

最好弄空格 等号前后各一个空格

     UI_tmp    =    0;
引用 网友D:

程序里是有空格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么就是认识的问题。

要认识到一点就是:程序不是给自己看的。最重要的是别人能看懂。

楼主:
不仅无聊,而且没趣

为何要写那么多(bin08*)呢?不会给它起个名字?
引用 网友C:

自己定义的名称:二进制8位,一看就知道.自己已经习惯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那么就是认识的问题。

要认识到一点就是:程序不是给自己看的。最重要的是别人能看懂。
引用 网友D:

看程序至少也得知道取地址与加号的优先级吧.

网友D:
看程序至少也得知道取地址与加号的优先级吧.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心理学的问题了!!一个高手的心理。我在一本老外的编程心理学看的。

高手往往非常**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不一定总是可取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请问 加括号和不加括号 哪一种更好一些?

答案很明显!:lol

网友D:
怎么样,认识到我这个超级无敌小菜鸟的厉害了吧!!:victory:

网友C:
忠告一点:写程序别去忽悠别人(虽然可能是无意的)。因为这样一来,换位思考,别人也会忽悠你。不仅如此,那天你觉得被“别人”忽悠了,查来查去结果是自己忽悠了自己。

楼主:
"((bin08*)&UI_tmp"这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你一定要说再加对括号更好那我也没办法.呵呵.

楼主:
忠告一点:写程序别去忽悠别人(虽然可能是无意的)。因为这样一来,换位思考,别人也会忽悠你。不仅如此,那天你觉得被“别人”忽悠了,查来查去结果是自己忽悠了自己。 ...
引用 网友C:

自己产品的程序,难道忽悠我自己? 呵呵.
其实还是做法问题 一个是整体移8位 操作移8*4次 一个是移字节 移2次.
整体移8位 程序看起来简单,
字节移8位,单片机工作起来简单.

网友E:
赞成3楼,4楼

网友F:
赞成22楼
发个故弄玄虚的贴,没有明白要表达什么意思。
很简单的指针用法还来忽悠人

网友G:
不明白楼主要表达什么东西
UI_tmp >>= 8;
即使是直接这样写,编译器也不会傻到直接去做移位的(前提是非32位的CPU),而会像你写的一样做BYTE交换

即然都要移10位或9位,那干嘛还要把低8位的值返回回来,扔了不就得了

网友H:
程序的通用性下降了,大端模式/小端模式写法要改变.
好的编译器完全能处理你的这点小技巧,
建议还是用 >>.

网友I:
可怜的老耕。。。。被拍成这样

楼主:
可怜的老耕。。。。被拍成这样
引用 网友I:

呵呵 理解万岁.............

网友J:
指针也不主要是干这个活的.

要你这么推理, 凡是移8位的都这么鼓捣.

指针的主要作用是结构, 链表, hash, 2叉数....等等经典结构, 提供了很好的应用方式.
LZ这么用顶多是"雕虫小技", 而且无实用价值

网友K:
同意楼上所说的
  “指针的主要作用是结构, 链表, hash, 2叉数....等等经典结构, 提供了很好的应用方式.

网友L:
不会C的看了这个标题,还是好奇过来了
留个脚印走人

网友M:
对于C我会看,写就不怎么行 -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