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贴片铝电解电容的封装怎么选择?

楼主(2009-12-17):
由于手上没有元件,在网上搜索了半天也没找到贴片铝电解电容的封装尺寸。想自己画封装都没办法画?
    我想使用的是330uf 25V的,贴片铝电解电容。请教下具体尺寸应该多大,如果谁有这方面的手册,请共享下,谢谢~

网友A:
8(直径)*10.5(高度)

手册为纸质,网上应该有,查下风华高科、深圳贝克电子试试看

楼主:
谢谢,在风华高科的网站上找到了~

网友B:
买把  卡尺

楼主:
买把  卡尺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手上没元器件,买卡尺也没用哈~

网友C(2010-04-24):
你可以用电解电容的一般封装如RB.2/.4 到 RB.5/1.0可以先任意选取一种作为封装,只不过前后(原理图和PCB设计编辑图)要统一才行,我用的是PROTEL99SE,希望有疑问的朋友可以和我交流,大家共同学习哦,我的Q525741064可可佳

网友D:
可可佳,顶你

网友E(2011-04-19):
把你画的封装传上来大家参考,参考呗!

网友F:
呵呵,你旁边的帖子就是啊。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php%3Fitem%3D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