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做触摸按键防水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我们有一款产品,用CY8C21534,用弹簧将传感器连接到面板。 这么做的话就无法发挥shield 和 guard 区域的作用,那么防水效果岂不是会很差?

网友A:
什么产品呀?为什么用弹簧呢?

网友B:
你们是不是电磁炉或洗衣机一类的产品?
实际上很早以前的算法就已经可以解决了
此类加弹簧的产品早已大量的量产

网友C:
弹簧这么利用!长见识

楼主:
家电,因为是单面板并且有很多大元件,所以要用弹簧。没有人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么?

网友D:
学习了,弹簧的新用法:)

网友E:
过时的东西了吧

网友B(2010-04-27):
现在的洗衣机基本上都是这么个做法
主要就是 baseline的设置问题,534解决起来应该很容易

网友A:
这有一篇关于弹簧按键的**

网友F:
版主很敬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