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18B20研究,请各位大侠进来解决下

楼主(2009-12-17):
最近在研究FPGA用Verilog语言编写的18B20的程序,在网上找了下资料,自己又针对自己的硬件电路改了下程序,好像程序里有些错误(自己感觉),主要是时序的问题,也改了下,但是调试不出来,总是显示温度为558,算了下,如果是读的18B20的数据,应该是全是1,请高手指点下,解决下现在的问题。感谢各位呀,也可以为想学这个的提供下资料和建议。我将找的程序和自己改的程序上传下,请大家研究下,看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
经过在此研究,发现在复位操作的时候要判断18B20是否回应为低电平,加个ds='bz; 在读位的时候拉为0,延时,拉为1延时后,要加ds='bz;,在进行读I/O口电平,算是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是还是没有显示正确温度,现在难呀,请大侠给点指导和建议吧。

楼主:
上传一下再次改的程序

楼主:
难道没人能解决~~~

网友A:
你用存储示波器抓一下18B20的操作时序和标准的操作时序比较,再回过头检查你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能测的出时序吗???

网友B:
更多FPGA的技术问题可以到海同FPGA技术在线提问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免费咨询吗,看网站还不错嘛,不是他们的学员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