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电路,为什么输出总会多出20mv的电压?

楼主(2009-12-17):
这个电压跟随为什么输出会多出20MV,多出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A是输出,B是输入,输出就是运放的输出端

网友A:
R2+R3=6.6M,
运放的Ib=10nA的话,输出就差66mv了。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我是这样想的,R1C1低通?C2R2高通隔直?
R3和C3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偏置电流在R2R3上的压降。
这两个电阻太大了。
失调电压也可能有一定影响。

网友C:
恩 Up 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