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万用表如何判断MOS管的好坏

楼主(2009-12-17):
手头上有一驼MOS管,APT的,N沟道!手中也没有洋枪洋**,只有一个勉强可用的数字万用表,MOS管是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的,有N个月了,现在想拿来用,但是不知道如何判别其好坏,请大家略授小技!感谢

网友A:
1把数字万用表换到二极管测量挡位!
2找出MOS管内的体二极管,D/S极找到,G极确定。
A)假定位NMOS,依照NMOS的触发条件用万用表触发NMOS管后,
DS之间是否导通?
B)假定位PMOS,依照PMOS的触发条件用万用表触发PMOS管后,
DS之间是否导通?

网友B:
D S极的判断:
S极到D极有个正向二极管,找到这个二极管,DS极就确定了!

至于说到用万用表来触发MOS,我试过,不怎么好用!
并且这种方法只能确定这个管子是不是好的,至于它是否和新的一样好用,就判断不出来!
个人意见!
请高手指教!

网友C:
很多时候,只要栅极没击穿就可以认为是好的.

网友A:
3楼:
可能是二极管档位输出电压高一点吧,用它触发MOS管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