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电路里这个电感是干啥的?

楼主(2009-12-17):
今天上午做高频实验,老师给的电路。我看不懂里面的电感是干啥的,问老师,她说是高频扼流圈,我感觉她忽悠我。高频扼流圈没那么小吧?我再问,她就说是一个实际应用电路,要不要都行。检波电路里我还没见过有加电感的,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没电路图,不知道你的在什么东西

网友B:
“问老师,她说是高频扼流圈,我感觉她忽悠我”

何以见得老师在忽悠你?
高频扼流圈常用于高频电路中的馈电通路,电流不大,自然体积也不会很大。首先你得明白为何要用那个高频扼流圈,它的电流会有多大。

网友C:
百度里搜一下“来复再生式收音机”,看看图就知道了。在检波电路里放高频扼流圈是常有的。

楼主:
图贴出来了,大家再帮忙瞧瞧

网友D:
你的老师说的话没有错。
“检波电路里我还没见过有加电感的”,你见过多少检波电路?

网友A:
C1和L组成带通.
L确实起到阻碍高频作用

网友E:
10微亨很小吗?楼主

网友F:
占位听课

网友G:
打个不雅的比方哈
如果去掉那个电感,C1会不会便秘呢?

网友H:
你也忽悠她
1# qzm-ded

网友I:
这个估计是载波的吧.可能多个频率或许还有直流分量.

楼主:
请自认为自己是高手的解释清楚点好吗?也让小弟我瞧瞧您的水平!高频扼流圈,是,可以这么说,我也能理解,这个电路本身就是一个高频检波电路,我去掉它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D:
去掉这个电感,二极管没有直流通路,无法工作。
一定要去掉这个电感的话,将C2去掉,D1去掉并短路,D1放在原电感位置。这样的电路叫并联检波电路。

楼主:
maychang前辈,请您再解释清楚些好吗,我今早去实验室把那个电感去掉了,见过发现输入信号在通过C1后整体向下搬移,如果去掉C1和电感就工作正常。

网友A:
因为后面有二极管,去掉电感,电容在负半周就没有回路了.一定要去掉电感,起码要放个电阻或二极管吧

网友D:
  1. 我今早跑到实验室里把这个检波电路的电感去掉了,见过发现就在原电感的那个节点处测得输入信号整体向下平移。您说的二极管没有直流通路,我还是不明白。今年国赛的时候我做一个AGC的电路就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指导老师也不明白,因为时间有限就没去研究,恳请您讲解一下好吗?小辈感激不尽!谢谢您!
16楼:
  1. 如果去掉C1和电感就工作正常
18楼的解释正确,10楼说的话虽然不雅,却指出了问题的本质。
二极管单向导电,当C1和L都存在时,假定某时刻输入上正下负,二极管导通,对C2充电。注意C1也同时被充电,方向左正右负。后续半个周期输入上负下正,二极管截止,C2通过R1等放电(这是我们需要的信号),C1通过L放电,成为左负右正状态,为再后续半周期二极管导通作准备。
如果去掉L,则上述第二个半周期过程中,C1左正右负却又无处放电。第三个半周期到来时,输入信号(上正下负)与C1上电压方向相反,被抵消大部分(输入信号幅度必定大于C1电压,因C1充电经其它元件分压,仅为输入的一部分),二极管不能充分导通(导通角变小)。再次注意,C1在第三个半周期中又被充电,这是二极管部分导通引起的。经过若干周期,C1将充电到非常接近输入峰值(左正右负)。这就是“输入信号在通过C1后整体向下搬移”的原因。
C1和L同时去掉,所有关于C1的讨论都不存在,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不过,此时信号源中将通过直流成份。
如果一定要保留C1去掉L,按照我15搂回复改电路,仍可以工作,而且输出的直流电压比原电路还大。但对信号源来说,检波电路的输入阻抗减小了。

楼主:
谢谢前辈深刻的解析!太精彩了,受益匪浅!啥也不说了,俺对您的才学服的五体投地!九月份的时候俺拿这个问题问了几个老师都不会,他们想不通,后来是基地的一个电工给搞定了,他让我在本图电感的地方加一个电阻,但他说不出理由。
前天做高频实验,俺们老师说那是一个电源滤波电感就和电源滤波电容一样,要不要都行,当时俺就很怀疑,感觉她忽悠人。这个电路看起来简单,但分析起来不简单。我们高频老师还是硕导呢,这都不会,就知道推公式、套概念。
现在现在俺也学会了怎么去分析检波电路了,以及简单电路的深刻分析,最重要的是这个物理过程要清晰!

网友A:
要精确理解这个电路,公式和概念是必须的.maychang的分析只是通过电路基础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还是要靠公式来解决.
只不过你对电路基础还不够扎实,所以才会看不懂公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