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HID Report Descriptor里的数据啊?

楼主(2009-12-17):
我想试着用usb suite里的CyBulk程序从电脑上传输一些字符然后显示到lcd上
编译程序的时候老是出现
!ERROR file 'usbfs_descr.o': undefined symbol 'USBFS_D0_C1_INTERFACE_LOOKUP'
的错误。

HID Report Descriptor该如何设置呢?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出现这个错误就是因为没有配置USB Wizard, 怎么配置在USBFS User Module 里有讲

楼主:
HID Report Descriptor该如何设置怎么找不到啊

要是我想做那么一个在lcd上显示的话该怎么配置USBFS才好啊

我试着写了几个但usb suite 都找不到呢
谢谢

楼主:
能帮我看下这个对么

楼主:
我写的代码也顺便帮我看看哪有问题吧!多谢
#include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extern BYTE UsbResetFlag;

void main(void)
{

   BYTE str[8];//used to save data from pc
   BYTE EpState;//used to save the endpoint state
   WORD Size;//used to save the size of the data from pc

   M8C_EnableGInt;
   USBFS_Start(0,USB_5V_OPERATION);//start usb with 5
   while(1)
   {
   if(UsbResetFlag)
   {
   while(!USBFS_bGetConfiguration());// Wait for the USB device to enumerate

   USBFS_EnableOutEP(1);

   EpState=USBFS_bGetEPState(1);//Gets the Endpoint state for the specified endpoint

   while(!USBFS_bGetEPAckState(1));//Determines whether or not an ACK transaction occurred
                                   //on this endpoint by reading the ACK bit
                                   //in the control register of the endpoint
   Size=USBFS_wGetEPCount(1);//This functions returns the value of the endpoint count register

   USBFS_bReadOutEP(1,str,8);//Moves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bytes from endpoint RAM to data RAM

   LCD_Start();//display the state and the data
   LCD_Position(0,1);
   LCD_PrHexByte(EpState);
   LCD_Position(0,6);
   LCD_PrHexByte(Size);
   LCD_Position(1,1);
   LCD_PrString(str);
   UsbResetFlag = 0;
   }
   }

网友A:
要看你USB Wizard 中device attributes的配置情况, 你上边的图看不见吧

楼主:
帮忙请看下,谢谢

网友A:
9楼这样的配置至少不应该出现1楼所述的错误,如果HID Class Descriptor中HID Report的usb_lcd的descriptor配置正确的话,应该可以正确编译的。

楼主:
改了改可是还是无法从PC上接收数据显示到LCD上

网友A:
如何改的? 显示的结果是什么啊

网友B:
图太小了,都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