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__CONFIG();问题

楼主(2009-12-17):
之前用PICC时,配置位只有一位地址,我直接象以下这样就行,
__CONFIG(0X2EC4);

但现在用芯片大一点.里有面2个配置位.在PICC中怎样处理呢?

楼主:
PICC使用手册中也没有看到介绍.现用的是960版本的.

网友A:
看对应型号的头文件

网友B:
__CONFIG(0X2EC4); // 第一个
__CONFIG(0X2EC4); // 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