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电路板方法

楼主(2009-12-17):
(无正文)

网友A:
强人!
我们那时代没这个东西!羡慕啊!!!

网友B:
最小线径可以几个mil?

网友C:
没有这样玩过。什么时候弄一弄。
PS:线径能到多少mil呢?

网友D(2011-09-25):
没有过孔

网友E:
菲林纸怎么打印啊?打印机可以打么?

网友:
可以打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单面板这么搞能达10mil以下,看那板子,最细的应该是10mil.

网友F:
不错,但是手工制作局限性太大,只能制作单面板,线不能过于密集。

网友G:
打印机的黑度一般达不到的,所以只能做宽一点的线.(间距也一样)

网友H:
五年前玩过二回,我们那时还要用台钻钻孔,因为是dip元件的。那时做的不好,一点都不美观,后来就没玩过。

网友I:
看着漂亮,这是广告效果,焊接后你就知道什么是严重搭锡了,QFP封装的搭起锡来,有你受的。而且过孔很是问题,其实效率很差的,如果有时间成本可以玩玩,如果时间宝贵不如直接上厂家打样,也就一两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