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1时提供5V电源,逻辑0时提供2.5V电源,谢谢

楼主(2009-12-17):
想得到2.5V和5V两个电源,但条件是逻辑1时提供5,逻辑0时提供2.5,谢谢

就是一个模块
模块的输入端为“0”时,输出2.5V电源电压,
模块的输入端为“1”时,输出5V电源电压。
速率在10k左右。

有这种片子或其他什么方法么?

我有个想法是:

用两个功率MOSFET,一个2.5V供电,另一个5V供电,
然后用两路相反的逻辑信号分别控制两个MOSFET的开关,

不知这样可行否??

谢谢

网友A:
OC门输出,外接两个串联电阻。串联中点输出,驱动力不够加跟随。

网友B:
也许可以用模拟开关,输出电流不够加跟随器。

网友C:
做个电源,控制反馈端分压电阻

网友B:
4楼:
楼主可是需要10kHz的速度,电源的反馈要达到这个速度相当不易,在电源输出端有滤波器时绝对不能实现。

楼主:
我有个想法是:

用两个功率MOSFET,一个2.5V供电,另一个5V供电,
然后用两路相反的逻辑信号分别控制两个MOSFET的开关,

不知这样可行否??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贵坛的朋友总会给我许多启发,谢谢。

网友B:
6楼:
需要考虑MOSFET管压降,以及驱动信号经GS之间分布电容对负载的影响。

网友D:
简单,用DC-DC做电源,或者可调的LDO,然后你的输入信号控制反馈端的电压就行了。实现不行,你就找我吧。我提供原理图和IC。

网友E:
两个串联电阻,输出电流不够加跟随器。

楼主:
感觉还是电源芯片靠谱些,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5V和2.5V之间切换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F:
芯片肯定有--AMS1117。

楼主:
您说这个,同一种芯片只能输出一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