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单片机并口控制TFT彩色显示屏

楼主(2009-12-17):
TFT 系列总线型显示器通常称为总线型或VRAM 型,其核心电路均采用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全硬件实现,性能稳定可靠,产品一致性好。采用简单的并行总线方式与51 单片机、AVR、PIC、DSP、ARM 等CPU 直接连接,信号包括数据D[7:0]、地址A[1:0]、片选/CS、写/WR、读/RD。
TFT 系列总线型液晶显示器主要特点:
>.采用Intel 8080 并行总线接口;
>.低成本、低功耗、高稳定性;
>.全硬件实现,永不死机;
>.提供单点、多点、8 点写模式;
>.提供硬件快速清屏、地址自动增加;
>.背光控制、亮度8 级可调;
>.单电源供电,5V/3.3V 可选;
>.可选配触摸屏、金属外壳;
>.可选择90 度硬件旋转显示;
>.可以按照客户要求定制;
>.部分型号可以提供阳光下可用型;
>.多种规格,型号齐全。
性能参数
接口方式 总线方式
显示颜色 TFT 256
背光类型 LED
背光亮度 250
工作电压 3.3V/5V
消耗功率 5V/140mA
工作环境温度 -3085
保存温度 -4095
引脚定义
(插座类型:1mm
24 FFC)
引脚 符号功能
1 GND
2 GND
3 VCC1 TFT3224-3.5A +3.3V
TFT3224-3.5B +5V
4 /RD 读操作信号,低电平有效。
5 /WR 写操作信号,低电平有效。
6 /CS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7 A0 地址
8 A1 地址
9 DATA0 数据总线
10 DATA1 数据总线
11 DATA2 数据总线
12 DATA3 数据总线
13 DATA4 数据总线
14 DATA5 数据总线
15 DATA6 数据总线
16 DATA7 数据总线

网友A:
51+AT45DB161+TFT播放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4NTg4MjY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