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支招!!!RS232 》》 RS485

楼主(2009-12-17):
很久前搞了一块板子,通过RS232单向发命令到设备,现在设备更新,由RS232口转换成RS485口,通信协议等等不变,软件无需改变。请问各位大侠,市面上有没有RS485芯片的管脚兼容MAX232(sop16)的?????
要不就只有改板子了!!!
高手来支招!!!

网友A:
不是一种物理层协议,如何兼容?

楼主:
是发送的命令不变!!呵呵!!
说白了,就是需要控制的设备由电平接口RS232口变成了RS485口,其他不变,呵呵!
主机发的命令是一样的,为了省事,看看高手们有什么建议?
是在不行就重新画块板子!!
呵呵

网友A:
物理层协议不同,必须换IC,当然也得重新设计PCB。

网友B:
画板子吧,这么小的改动都懒得做呢

网友C:
1.没有这样的IC
2.485要实现232的全双工需要4根线,看你的软件是否需要全双工了
3.如果不需要,那么485还存在收发切换的问题,当然硬件可以解决
你得看看485和232有啥不同,不光是电平

可以在口子上加个232转485的小转接板,就不要动原来的板子了

网友D:
别忘了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