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关于延时

楼主(2009-12-17):
在用C写延时程序时可以用_nop_()来延时,也可以用自己写
的delay()函数来延时,比如我写_nop_();_nop_();_nop_();
_nop_();和delay()
                  {
                        for(i=4;i>0;i--);
                   }
有什么区别吗?时间上会差多少呢?!

网友A:
_nop_();只是一条空操作指令,而 for(i=4;i>0;i--); 中要执行累加判断(不考虑优化)。所以指令不同,执行时间不同。差多少?可以自己模拟分析。

网友B:
不同编译器,不同cpu都会有所不同
所以,看实际代码了

网友C:
不同编译器,不同cpu都会有所不同
所以,看实际代码了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听我说的。:lol

网友D:
把两个代码反汇编一下,看看对应的汇编代码就知道有什么不同了。
不管是nop还是delay,都是靠执行指令耗时来延时的,看一下汇编指令,根据指令周期就卡可以算出延时了
简单的方法就是2#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