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样分析这个原理图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2-17):
无线信号接收解调电路,用过,不是一般的差,灵敏度很低的,建议别用。

网友B:
带高放的超再生接收电路,灵敏度到不低。选择性很差,输出噪声大。

网友C:
见过,应该是个遥控接收电路,超再生,358应该是做比较器吧。
灵敏度也很高啊,但不容易做到最佳状态,调试得好,还是可以的。

楼主:
我想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不是要大家评论这个电路啊,谢谢!:lol

网友C:
偶不是高手,试试分析一下,等高手丢砖头;
C2 L1选频,C3耦合,Q1放大,R1负反馈,Q2是超再生检波,
后面的芯片应该是起放大比较作用的,芯片的引脚没画清楚功能,我也懒得仔细看了;
核心是超再生检波,记得原理是一个间歇振荡的高频振荡器,对外界的扰动非常敏感;

网友D:
R1与R3的节点该褪耦。

网友E:
呵呵,6楼分析得不错:)

7楼,如果“R1与R3的节点退偶”的话,放大器的增益能到多少?是不是太小了呢?

楼主:
我想问这里是那几个元件在负责间歇振荡啊,谢谢高手们:)

网友C:
主要应该是L3,C5 R4估计也会有影响?只是猜测,等高手。。。
像这样一个管子承担不只一种作用的电路,各个元件会互相牵制,所以前面说了不容易调试。

楼主:
请高手别保守啊,讲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