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ACC位地址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AC, AD, dc, ADC, TE
在使用C8051F023单片机的时候,发现可位寻址的ACC的地址和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有重叠,比如ACC的地址为0xE0,ACC.0应为0xE1,ACC.1为0xE2...但XBR0、XBR1、XBR2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也分别为0xE1、0xE2、0xE3,在程序中直接使用ACC.0也没有问题。而且在Keil自带的头文件c8051F120.h中也发现了类似

sfr ACC         = 0xE0;    /* ACCUMULATOR                                  */
sfr PCA0CPL5 = 0xE1;    /* PCA 0 MODULE 5 CAPTURE/COMPARE - LOW BYTE    */
sfr XBR0       = 0xE1;    /* CROSSBAR CONFIGURATION REGISTER 0            */

sfr ADC0CN   = 0xE8;    /* ADC 0 CONTROL                                */
sfr ADC2CN   = 0xE8;    /* ADC 2 CONTROL                                */
sfr P6            = 0xE8;    /* PORT 6                                       */

这样的重复定义,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位地址和字节地址是不一样的……

网友B:
虽然都是0xE1,但是意义不同
在位操作指令里的0xE1是指位地址0xE1
在字节操作指令里的0xE1是指内存字节0xE1
换句话说,51里存在多个地址空间,一个空间专门给内存字节编址,一个空间专门给位编址

网友C:
LS两位说的极是

楼主:
说得很清楚,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