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去除重力方向加速度分量

楼主(2009-12-17):
加速度计测量的是“比力”,也就是重力加速度和运动加速度的和!现在我设计的一个东西类似于一个无线鼠标的东西,想利用加速度传感器运动方向的加速度二次积分求得位移!但是由于人手拿着板子是随机运动的,这样重力加速度和运动加速度同时带来影响!这样我就不能用测得的加速度值直接去积分,要把重力方向的加速度去除,这个加速度该如何去掉呢?大哥大姐们有没有做过类似产品的,给俺提示下,在这俺拜谢了!

      板上有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三轴陀螺和一个磁罗盘!只要给俺说明下算法就可以了,再次谢谢了!

网友A:
:D ,上个帖子里已经说过了……

楼主:
恩,是说过!可不是没解决问题吗!
高人不出来,我就在这刷屏了 ,呵呵!

楼主:
我现在把我的想法说一下,大家帮研究下,看有没有什么算法问题,或者其它我没想到的问题!
1:利用陀螺不断对时间积分得到板子在水平面X、Y轴与重力方向的夹角θ1,θ2(但存在问题是陀螺积分存在误差,一旦θ1不准确,其它无从谈起,θ1,θ2的方向为板子右边向上位"+",向下为“-”)
2:AD对加速度传感器采样得到X、Y轴加速度Ax、Ay
3:那么X、Y轴在水平方向的加速度就是:
        Ax水平=Ax*sinθ1
            Ay水平=Ay*sinθ2
4:对Ax水平,Ay水平二次积分得到位移

楼主:
错了,错了是:
        Ax水平=Ax*cosθ1
            Ay水平=Ay*cosθ2

楼主:
不通不通,刚刚又发现,当我倾斜不动时不也有个夹角,而实际水平方向没有运动加速度!
郁闷了

楼主:
哎呀,大家都出来探讨探讨啊 !
我这一个人在这自娱自乐也没什么意思啊 !

网友B(2010-04-17):
其实我也要用加速度传感器来测轨迹,但是苦于重力加速度的影响,我的想法是把重力加速度在xy轴上的投影减去就行了,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俺只懂气体传感器,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D:
知道一点关于加速度计的,但是一知半解,在飞机上是通过平台消除的,是不是可以仿照那个原理

网友E:
加速度计测量的是“比力”,也就是重力加速度和运动加速度的和!现在我设计的一个东西类似于一个无线鼠标的东西,想利用加速度传感器运动方向的加速度二次积分求得位移!但是由于人手拿着板子是随机运动的,这样重力 ...
引用 楼主:

我去问问我们技术工程师,看看能否帮你解决这问题......

网友F(2011-03-30):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看他们有的是用低通滤波器对数据处理先,不知道对你有没帮助

网友G(2016-09-0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