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OS管做12V-4V/1A的DC-DC电路。

楼主(2009-12-17):
选用的MOS管是ap4501,输入12v直流电源,输出4V直流1A。
不知道该如何设计,请教大家是否有好的建议?
这个电路(附件)看示波器从推挽输出的波形已经得到方波,高11V,低0V。用电表测它的输出总是11.8V左右,但是无论怎么调输入波形,输出总是11.8V左右,郁闷,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请大家指教。

楼主:
:Q应该是我没有把MOS管驱动起来,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才能驱动起来。哭~~~

网友A:
大哥,你电路肯定不行,

网友A:
大哥,你电路肯定不行,你的反馈在哪里呀,你连采样点都没有,怎样得到4V电压呀,其实电路没这么麻烦,用个DC-DC就行,

楼主:
采样点?我想用的是直流斩波原理来降低电压,只是MOS管一直都工作在导通状态,没法关掉它,
DC-DC的ic用的原理也基本上是这样的。
问题:MOS管的驱动,貌似没有网上讲的那么简单,主要是我太菜,不知道该怎么才能样它工作,
请教大家。

网友A:
不管你采用什么拓扑结构,你总要知道输出电压是多少,你要知道这个电压,你必须要采样呀,

网友A:
实在不行,找我吧,我提供IC给你,

网友B:
LZ,输出要接负载啊,不然电容一直充电而不放电,总有充满的时候。

另外,50%的占空比可不能让输出只有1/3哦

这年头,要做DCDC也没必要自己用三极管、MOS管搭啊,去找个现成的DCDC 降压IC吧,太多了哦~

楼主:
BOSS不让用降压IC,不然也不用这么费劲了。
采样点到可以做,但这里不是采样点的问题,因为现在还不能调输出电压。
问题还是mos管的驱动。不知道这样子的驱动电路问题在哪,我一直找不出来。
郁闷死了。

网友C:
找个现成的 芯片吧,指标又不是很邪乎,你们BOSS 有毛病?自己搭的就比IC 可靠?

楼主:
问题可能是三极管的频率跟不上,因为我这个东西的频率要达到380KHz,然而从推挽出来后,就基本上没有了波形(注:有些三极管的数据虽然可以达到很高的频率,但是用起来并不行,可能是我不会用)。所以,想找几款高频的三极管,大家能推荐一下吗?

楼主:
回10楼的,
并不是BOSS有毛病,而是想节约成本,没办法,消费类电子就是这样。

网友D:
满足这个输入输出要求的开关电源IC也就一块多一点,还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