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双极式PWM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楼主(2009-12-17):
H型双极式PWM直流调速系统设计,H就是指全桥式,那T型指的是什么呢?是半桥吗????望帮助

网友A:
没听说过。
最好把原文贴出来,尽量多贴一些。

网友B:
有     具体看《电机控制通用集成电路》这本书  有介绍
用得很少
要可逆调速基本用H型

网友C:
据查资料和偶理解,T型既是左边一个半桥,另外一边需要正负双电源或电源中点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