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2个频率相减?

楼主(2009-12-17):
(无正文)

网友A:
纯模拟的方法是用混频器。
注意方波除基频外还含有丰富的谐波,混频输出除这两个基频的差频外还有和频、二倍频的差频、二倍频与基频的差频等等等等,需要用滤波器取出你所需要的差频。实际上,可以用阶数较高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B:
混频->放大->滤波
可以参考FM接收机的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仔细看看混频电路。再试试老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