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09-12-17):
电机问题

请教下,我的电机是200W的,想增大功率到1000W,如何改进,控制电路怎么增加输出功率?
用的是永磁直流伺服电机,想把输出功率加大由200W加到1000W,控制电路如何调高驱动功率!驱动电路,是增加驱动电流么,那如何增加?

网友:
没得改

加粗铜线,减少匝数,发热问题又来了

网友A:
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先说说你的电机是什么类型吧。直流?交流?直流的话,串激?并激?复激?永磁?交流的话,同步?异步?。。。。

网友B:
换电机,至于驱动电路,增大驱动器件的功率。

网友C:
那不得直接换电机吗?

网友D:
不要动电机的脑筋了,直接换。

网友E:
电机和控制器都得换。同样的工艺,1000W的电机体积比200W大多了。同样控制器也是。

网友E:
当然,电机你也可以让其瞬时功率达到1000W,但那时效率很低。

网友F:
LS  你去试试看

如果是 用功率模块驱动的话 肯定烧 模块

如果是 驱动电路做好了的 肯定有保护的,根本电机转不到1000W的,一瞬间要到1000W
是多大电流啊
板子直接冒烟

建议LZ 换电机 换驱动板,  换电机 换 天津的电机  天津电机 比湖州电机做的好

仅代表个人观点

楼主:
用的是永磁直流伺服电机,想把输出功率加大由200W加到1000W,控制电路如何调高驱动功率!驱动电路,是增加驱动电流么,那如何增加?

网友D:
稍增加点就是提高工作电压,但电机绕组的绝缘能力、载流能力、散热条件等都不准许大幅增加,否则人家会当1000W的电机卖了,最多榨出点制造余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