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自动控制的问题请师傅们帮忙

楼主(2009-12-17):
我厂配电柜上的功率因数自动控制仪表正常控制在0.97.为什么还要罚钱呢(供电局算的是0.89)。

网友A:
1,功率因数在负荷很小时没有多大意义
2,额定负荷10%以上时功率因数才有意义
3,如果用电总量很大,即使功率因数很高,累计的无功电能也可能不是小数,由此引起的线损可能要
   赔。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电业局算的是1个月,自控仪显示取样时段的功率因数。各地电业对功率因数奖罚不同。如青岛0.91以上奖,0.9至0.85不奖不罚,0.84以下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