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雷锋精神:奉献PCB走线规则,每人一条或多条

楼主(2009-12-17):
最近一直在总结自己做电子将近一年的收获,对PCB走线,特别在意!

苦于自己知识不够,特想到这个办法:楼下朋友每人总结一条PCB走线规则(多几条也行),最后汇总!

这样对于我们新人的帮助是极大的!
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我先来:强电弱电之间爬电距离建议不小与2.5MM:
            PCB走线尽量呈45度!

更精彩的,期待你!!!:handshake

楼主:
:L哎呀
真郁闷

网友A:
你将近一年的收获,就是这两点?

网友B:
不错了 我做了几年了 越做越迷惑。。。

楼主:
回3楼 误会我意思了

网友:
:)我是菜鸟刚学,路过看下

网友C:
新手,学习下。。(咋没人提供经验呢?)

网友D:
我多来几条怎么样?!
1、20H原则
2、3W原则
3、环路面积尽量小
4、镜像面之间的距离尽量考虑
5、数字、模拟GND的隔离和汇接
6、ESD的保护嵌边
7、放电火花缝
8、大电压压差端之间的电气间隙
9、元件布局上的重心平衡
10、元件布局上的热设计
11、电气地和保护地的处理
12、退藕电容的位置布局
13、足够小的地阻抗,尽量减小地弹问题
14、走线宽度变化对信号造成的反射等问题
15、所有的走线长度一定要小于其信号波长的1/20
。。。。。。

太多了哦,需要提示LZ,PCB设计不是你听了几个规则和概念就明白的,做PCB设计的人一定要精通数字和模拟电路,必须了解信号完整性问题,那可是需要认真看书,仔细思考,动手实践才能体会到的。

网友E:
1。电源线,地线尽量加粗。
2。去藕电容尽量与VCC直接连接。
3.在每层板走线尽量方向一致,要横就横,要竖就竖。
4.数字,模拟要分开。
5.传输线,信号线尽量分开粗细,不能一个粗度走下去。

楼主:
认真看书,仔细思考,动手实践

好!

网友F(2010-01-18):
多实践才行。。。。

网友G:
1.阻抗要连续
2.PCB可组装性,可维修性设计
3.模拟电路单点接地
4.单片机晶振尽量靠近引脚

楼主:
多学多练!!!
只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