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静电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楼主(2009-12-17):
产品的主芯片是pic18f6720,有个I2C的时钟芯片。程序在每天一个固定时间(比如0点)都要写一些操作记录。以前使用都正常,可在进入秋冬季节以来现在莫名其妙地出现没有写记录,这个产品需要佩戴在身上,会不会是这个季节天气干燥穿的衣服又多了摩擦产生静电影响了程序的执行,可程序又看不出其它什么执行错误(比如时钟没有出现错误,看时间都是正确走着),就是会间隔出现某天没写记录的情况。春夏季使用产品时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小弟实际经验不足,请哪位高人指点指点有没有可能是静电引起的?如果有可能,要怎样去实验确认呢?谢谢!

网友A:
看是不是I2C的问题,应该用工业级的用成商业级的了,造成温度较低时操作不正常

网友B:
猜测的问题概率分布:估计代码问题的可能是60%,强烈ESD损坏的问题概率1%,产品EMC/EMI不过关的可能是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