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 cpld 上电时候的输入状态

楼主(2009-12-17):
各位大侠,我第一次使用lattice的CPLD , 由于另外的有一个芯片BGA封装已经焊接到板子上了,现在要把CPLD焊接上,但是不清楚未加载程序的时候这个CPLD管脚的状态,如果是输入为低的话就麻烦了。这样一上电,还来不及配置程序就可能把另外的芯片给烧毁, 请问, LATTICE 的 CPLD 上电时候管脚的状态? 要是输入高阻最好了,谢谢

网友A:
没有配置的时候是高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