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自动控制的问题请师傅们帮忙

楼主(2009-12-17):
(无正文)

网友A:
有可能是你们的控制仪不准啰

网友B:
供电局的能准么?他们的电度表读数都不可能是负偏差的……
类似水表读数也不可能是负偏差的

网友C:
自己根据有功表和无功表估算一下,和你那个功率因数表对比对比。看准不准,再做理论

网友A:
供电局的能准么?他们的电度表读数都不可能是负偏差的……
类似水表读数也不可能是负偏差的
引用 网友B:

供电局的表一般都是很准的,民用的标2.0 一般误差在0.5之内.
工业用户用的多功能表,标0.5级 但一般误差在0.2之内.
所以不要老是说供电局在表上做**.

网友D:
有一种情况,
非线性负载导致的功率因素下降,用电容电感是矫正不了的,
普通表也测不出。
比如:负载时纯电阻负载,接个二极管功率变为原来的0.5,
功率因素也不是1了,你用电容电感怎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