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超级简单的arm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09-12-17):
自己手动焊接了个arm板子,采用usb供5伏电,经过稳压芯片,理论上输出应该是
3.3伏,但实际稳压芯片输出是2.7v左右,量了一下输入也变成了3伏左右。
再断开输出负载,输出,输入均正常!

请教一下!这个电压arm能正常工作吗????

应该是3.3才对的啊 ,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超级令人郁闷的问题啊!!!

网友A:
2.7V的肯定不正常。快看看焊接是否有问题,芯片是否过热!

网友B:
这个的话情况多了……

网友B:
反正肯定不正常

网友C:
1,输入电压不够
2,调整电阻阻值不对(如果有)
3,输出负载过重(负载短路、电源芯片供电能力不够等)

网友D:
肯定不正常,但原因可能性较多,给的信息较少,无分析空间.

网友E:
我觉得楼主也就知道这些情况了……

网友F:
是啊,他知道的也就是结果,知道原因就解决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

有些眉目了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啊?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