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大家常用的CAN收发器有哪些啊?

楼主(2009-12-17):
CAN收发器,希望越简单、越可靠越好,5V就行,价格无所谓,大家有什么推荐的?谢谢!

网友A:
常用CAN控制器:
并口:SJA1000   网上例程超多,最容易调试成功
SPI接口:MCP2515   应用的也很多

片内带CAN的MCU:C8051F040/060,NXP LPC2119,2292等,STM32系列的107X等太多了,你熟悉的单片机或ARM总有一款带内置CAN控制器的。
至于物理层接口,可以用TJA1050或P82c250

楼主:
俺要的是收发器,不是控制器,呵呵

网友A:
楼主可以找新华龙的代理,他们有一款电磁隔离的CAN收发器,价格大概8块左右吧,百度一下“新华龙”找销售电话问吧,TI的货源今年比较少,恐怕会有点紧张,一般的TJA1050就是高速的了。

网友B:
sja1051不错,价格也便宜。

网友B:
错了,是 sja1050    5v,   sn65hvd230   3.3V

网友C(2011-05-01):
常用的有PCA80C250等,最近看CTM1050系列的也不错,就是价格稍微高点

网友D(2011-07-13):
PCA82C250、PCA82C251、TJA1040、TJA1041、TJA1053

网友E:
PCA82C251系列 速度可以到5K
TJA1050 最低20K

网友F:
我是提供接口模块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G:
8楼:
pca82c250/1+光耦+隔离电源
不是比CTM系列的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