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中如何用3.0版的STM32固件库代替以前的2.0库?

楼主(2009-12-17):
(无正文)

楼主:
刚刚下载的3.12的库,没搞清楚如何在KEIL中使用

楼主:
明白了,必须先修改stm32f10x_conf.h 中的配置

网友A:
你可以把库文件包含到你的项目中,然后更改#include "STM32Lib_V3\stm32f10x.h"成。

网友B:
就是修改寄存器配置吗

网友C:
修改头文件

网友D:
也还没这样用过

网友E:
keil  可以编译STM32的芯片?

网友F:
是啊,我也有这个疑惑

网友G:
可以看下我在另外的网站发的帖子
http://www.wang1jin.com/bbs/view ... &extra=page%3D1

网友H(2013-12-09):
我也碰到同样的困难。
以前的工程是F103ZE芯片,ucos-II 2.86系统,STM32F1XX V2.0.3固件库。
现在要用F205ZE芯片,却只有STM32F2XX V1.1.0固件库(CMSIS架构)。
完全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