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一路脉冲信号分成互不干扰的四路信号

楼主(2009-12-17):
小弟想把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信号分成互不干扰的四路,分别输送给五米外的四个单片机,请问怎么样做才能保证信号互不干扰,并且有足够的驱动能力?用光偶行么?
具体电路怎么实现呢?求教。。。

网友A:
你的编码器输出是否可以驱动四个HC门(一般都可以)?如果可以驱动,编码器直接驱动四个门,四个门的输出给四个单片机。
5米距离,有可能不需要光耦隔离。当然,条件是四个单片机系统共地。

楼主:
maychang大侠:编码器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如果把上拉电阻取小点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保障电流驱动啊,我是新手呵呵,还有单片机是不共地的

网友A:
单片机不共地,当然需要隔离。
编码器是否可以直接驱动四支光耦,端视编码器输出电流能力,这需要查该型号编码器datasheet。

楼主:
datasheet上说是NPN型的集电极开路 ,只有流入电流小于等于30mA,没有输出。。。

楼主:
就是说只要限定四个光耦电流总和小于集电极最大流入电流30毫安,并且每个光耦在输入大约7毫安时能正常工作就可以,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A:
这就是输出能力了。
驱动光耦,30mA足够。可以考虑四路光耦串电阻后并联作为集电极负载,电阻多大根据编码器电源电压以及光耦压降考虑,一般光耦压降1V多一点。这样每支光耦分到的电流在5mA或更多,完全可以正常工作。
光耦型号选择要看你的编码器最大输出信号频率,不过一般光耦输出不可能太快。

楼主:
呵呵明白了,十分感谢maychang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