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控硅驱动大功率马达

楼主(2009-12-17):
小弟在做个项目需驱动一个大的马达,马达接的是220V,1500W,选用的可控硅是BTA26,26A,但由于马达经常的启动和关闭使可控硅烧坏(可控硅已加T-30的散热片),请问大哥们我应该选用多大的可控硅?我把电路贴出来,大家来讨论,,下图是BTA26代替BT137的电路.

网友A:
什么电机?单相交流?
要根据电枢电阻算出起动电流

楼主:
单相电机,220V,,在电机上标签写着1900W的

网友B:
到底是1500W还是1900W?
先按1500W算,额定电流7A,启动电流5倍算就35A了,7倍的话就49A了,如果偶尔启动下,还勉强,要是反复启动的并且带负载就危险了
还有,楼主最好按照3063推荐的参数和接法使用

楼主:
现用的是BTA26的可控硅,测试了两天都没问题,但是发热好大,在散热片的温度有90度左右,,,这样正常吗?是不是有那个参数不对,请高手指点,

楼主:
听说可以用两个可控硅并联驱动马达的,有没有这样的电路可以参考一下的,,,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C:
必需换用更大规格的可控硅并配足够的散热片。可控硅不宜并联,大功率可控硅并不贵。

网友D:
用现成的模块不好吗?也不贵啊

网友E:
告诉楼主个好办法,启动电机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启动起来,慢慢来(1-3秒),从最小值(假设50W)再慢慢达到你所要的功率值!

网友E:
不要说是26A的可控硅1500瓦的电机,就是2000W的也猫问题!但是散热片一定要足够大!

网友F:
9楼的办法有意思。
TLP3063可不是那么听指挥,让它慢慢来它就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