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MHz的晶振

楼主(2009-12-17):
请问下24MHz的晶振从起振到稳定需要多长时间?谢谢!

网友A:
这个,到没测过,那个时间应该很短,不知LZ为啥想知道这个?

网友B:
就是,怎么关心这个问题来了?呵呵

网友C:
怎么关心这个?

网友D:
32768 / 16384 / 8192 / ... 个时钟周期都有可能, 要看芯片厂家的做法
拿一个示波器量一下你程序执行的第一行指令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纯属好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了,下次试一下

网友D:
随便问问的 ......啥心态啊:Q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没事找事的,只是稍微留意了下

网友E:
大概是3.7ms

网友F(2010-01-17):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算出来的还是测出来?

网友E:
本来想贴个图,结果老是说无效,这个是我测出来的,而且我还拍了照片

网友E:
看附件吧,网站出问题了好像

网友E:
外部中断唤醒,唤醒后进中断,进去后就取反那个口,下面是取反的IO,上面的是晶振

网友G:
把示波品探头移走是否会影响,直接看按键按下与IO输出变化之间的时间

网友G:
82E52的芯片 休眠模式到正常模式要多少时间?

网友E:
楼上的看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