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一下

楼主(2009-12-17):
STC单片机烧写程序时(USB转串口),打开STC烧写软件,跳出对话框:“从MSCOMM32.OCX加载控件“MSCOMM"失败,您的MSCOMM32.OCX版本可能已过期。确认您使用的控件版本是同您的应用程序一起安装的” 可是把相同的所有程序安装到另一台电脑时一切显示正常,可以烧写程序,这是什么原因啊?单片机新手,请教大家:) 谢谢了先

网友A:
这个是关于串口的一个控件,提示信息已经告诉你了。
这样试试:
到另外一台机器上搜出 "MSCOMM32.OCX" 这个文件,然后拷贝到你的电脑看看,目录要对应上,应该是系统目录下。

楼主:
谢谢楼上 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