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T芯片的型号

楼主(2009-12-17):
身边有一片ST芯片,80引脚,芯片上第一行最后几位
是“548V”或“54BV,其他的看不清,求教各位大人这是什么
型号的芯片,谢谢

网友A:
楼主的处女贴啊,都“跪”了……

网友B:
ST根本没有80脚的单片机

网友C:
ST不是只有单片机的
不过感觉大多芯片最后一行不是型号信息

网友D:
我是做ST的单片机销售的,我还没有见过80脚的ST的单片机

网友E:
我也没见过

网友F:
是不是停产了,呵呵

网友G:
香主知道吗,查了下,ST好像没这款

网友H:
ST的80pin单片机有很多,向现在的STM8S/A,M后缀的就是80Pin。ST7MC也有80Pin,很早的uPSD也有80Pin的。5楼的就不用现眼了。

看你的编码,信息比较少,很难判断。看了一下ST MCU的选型手册,如果你确认那个IC是MCU,可以看看是不是uPSD3354/3454系列?拿它的数据手册对照它的VCC和GND还有复位、OSC看看是否相同。